关于拖链电缆

楼主(2006-08-25):
请问朱恩清老师,在拖链里使用的电缆(需要来回移动、弯曲)其导体、绝缘层和护套应符合什么规格?怎样进行测试?有无国家标准?

网友A:
拖链里使用的电缆其导体应符合《GB/T3956-1997 电缆的导体》(见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4773) 5 软导体(第5种和第6种)[/b]的规定,绝缘及护套除尺寸应符合相应的电压等级外,其材质还须具备柔软、耐疲劳、耐油等要求。目前,尚无关于拖链电缆的国家标准,部分可参见GB5013、GB5023、GB9330等相关标准。

楼主:
谢谢朱恩清老师

网友B(2011-06-03):
美国UL标准里有个普通电源线的测试:UL817带插头电线,摇摆机弯曲处10次/分钟,2500次,电线断开则不合格;拖链电缆也可以这样测试1000000次以上,具体按每个公司的使用情况进行测试为佳;

拖链电缆http://www.highflexcables.com email:XL_F163@126.COM 来电1891354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