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RX不正常,请教高人

楼主(2006-08-25):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一台FX2N-16CCL-M连一台,FX2N-32CCL(占四个站),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从机FX2N-32CCL这边程序步数超过一定数量时,RX从从机传到主机时,RX点会出再闪烁,其它的缓冲区都正常,后面我把原先以RX传过去的点,转换成RWr传过去才正常,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有这样的事情,可否说详细点呢?你是在,在线编程出现的这种现象的吗?<RX点会出再闪烁>这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说一说吗?

网友B:
按照您的描述是受扫描周期的限制,精减程序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我说的闪烁是指,如果从机的输入点状态是ON,传给来的值,会ON-OFF,这样跳动,不是某个点,而是所有的RX,不过这套系统,所有的RWr.RWw,Ry,都用完了,在用到RX时就出现上面的问题,后面没有办法我是用RWr传过去的,晕啊

楼主:
补充一下,是所有的ON状态点,当然OFF状态的没有问题

网友C(2022-04-08):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