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门子新旧变频器通信协议不兼容?

楼主(2006-08-25):
   各位前辈:我厂现用的西门子变频器(4KW/380V,型号为MM400/3,订货号为6SE9221-0DC40),在一次雷雨天气中给雨淋湿,造成通信口无法与单片机联系。本想买个新的变频换上使用,但却被西门子技术支持部告之新的变频不能取而代之,因为新旧变频的通信协议不一样,这样我非得把这台设备的所有旧变频都改成新的变频,然后再把单片机的通信协议改成新的协议,这样做,似乎不可思义,相当于把整台机器都改了。当然还有办法就是将旧的变频维修,或者是买台旧的同型号的变频。
   西门子的这种新旧变频通信协议不能兼容是否值得大家争议?另外谁有同型号的变频器,请你留言。或与QQ21667225联系

网友A:
协议做过升级,不敢如果用USS或DP的话,是不会变化太大的,只需要简单修改单片机的参数配置即可。

楼主:
如果改变协议,即改变单片机参数,那么就意味着我要将所有旧变频都拆掉换成新的,这样也未免太大工程了吧!

楼主:
没人用过这种型号的变频器吗?

网友B(2008-08-28):
我有两台拆机的   功能齐全   如需要请联系 QQ123637942

网友B:
型号和你的完全一样  6SE9221-0DC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