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地埋线断了,怎么样才能检测到断点

楼主(2006-08-25):
地埋线断了,怎么样才能检测到断点.
多谢

网友A:
估计 没有太好的方法,只能分段进行测试。

网友B:
线路重要吗?
再埋一条成本高吗?
否则
重埋一条吧!
1. 0.618优选法
或者简单点
在1/2处挖开,测量看在哪一侧
再在有问题的哪一侧1/2处挖开
直至找到故障
2.用电缆故障寻迹仪
发射机接在故障线路上,发出特定的讯号
检测人员带着接受机沿线路接受讯号
讯号中断处即为断线处

楼主:
请问哪里有卖电缆故障寻迹仪。

网友C:
有专用设备,在网上能找到的

网友D:
金属护套没断,寻迹器可能无效.

网友E:
卖电缆故障寻迹仪,这种设备有卖的!
看过查光纤,百公里查断点只允许误差3厘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