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业公司是不是错了

楼主(2006-08-25):
我单位用的是10KV/380V变压器,前几天电业公司来了一个人进行检查,发现三个互感器中,A相接入电表接对,BC两相接入接反了,后来把BC相对调回来后,在这几个星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用电表飞转,又过两个星期后,电业公司送来一个函,说由于原来电表接错,电量少了一半,追加从初始到今的用电费,将近增多一倍。
我到现在一直在纳闷,我单位就的用电器除了一台泵是三相的(三相也不应该有这个头问题呀),别的都是单相用电器(分开各相也不应该有这些问题吧)。 补上电业公司给出的依据:
电业公司说,当电流B与C相出线接反时,B与C相形成串联回路,阻抗增加一倍,B与C相是原来电流的二分之一。
(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呢???):
P1=UIcosΦ
P2=1/2UIcos(60+Φ)
P3=1/2UIcos(60-Φ)
P0=P1+P2+P3=3/2UIcosΦ
实际应是:P=P1+P2+P3=3UIcosΦ
更正系数G
G=P/P0
=3UIcosΦ / 3/2UIcosΦ=2
所以要多收△W=(G-1)*抄电表数=(2-1))*抄电表数=抄电表数

这是电业公司给出的计算依据,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
想问问论坛里的各位大大,电业公司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

网友A:
BC两相接入接反了会引起电度表不准,但是不一定就是一半。

网友B:
根据电动机的功率,可以大致估算用电量,就知道是否对了

楼主:
一楼补上电业公司给出的依据:

电业公司说,当电流B与C相出线接反时,B与C相形成串联回路,阻抗增加一倍,B与C相是原来电流的二分之一(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呢???):
P1=UIcosΦ
P2=1/2UIcos(60+Φ)
P3=1/2UIcos(60-Φ)
P0=P1+P2+P3=3/2UIcosΦ
实际应是:P=P1+P2+P3=3UIcosΦ
更正系数G
G=P/P0
=3UIcosΦ  / 3/2UIcosΦ=2
所以要多收△W=(G-1)*抄电表数=(2-1))*抄电表数=抄电表数

这是电业公司给出的计算依据,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首先搞清楚那几位是不是电业公司的.其次,接线是他们接的,审核也是他们审的,就是打场官司也并不会就输了.

网友D: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我们的是电力公司的把我们电表的倍率抄错了,我们还是没补他以前超的,怕什么,是他们抄错了,我们照单给钱,打官司都不怕。

网友E:
线都能接错,理论上还能计算对?
不用理他们。

网友F:
数字的还是机械的电度表呢?
机械的电度表我试过怎么接都是一样。
公式不知道对不对了。
还有他把B与C相对调了,你就把负载B与C相也对调,哈哈

楼主:
电度表是电子的,每相接CT,接在380V侧

网友G:
电业局就是老虎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