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om2作为plc的监视端口

楼主(2006-08-25):
我用pws-1760和fx2n连接通讯,由于fx2n只有一个通讯口,并且已经被触摸屏连接,我想通过触摸屏的COM2端口作为plc程序的监视端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设置呀?!

网友A:
如果有MODBUS设备转发可以做到,不知道是否有此功能。
如果使用昆仑的触摸屏可以通过MODBUS设备转发,走串口和以太网都可以,有问题可以给我邮件:xhlqs@163.com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proface或者三菱的屏,那么你只需要用编程口就行了。

网友C:
有这个功能的话 确实不错。

网友A:
昆仑的屏的功能还是不错的。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D(2006-09-25):
现在台湾有一种新的屏有这个功能,很方便操作,只要在软件中做设置就可以了,直接透过人机监控PLC程序。并且可以提供三个串口,同时控制三台不同设备。
如果需要相关资料,我可以提供。QQ:285684322
MSN :luren118@hotmail.com  或电 13715106971  林

网友E:
海泰克PWS1760也可以,就是端口资料转移,但必须用屏内部的宏指令来写,比较麻烦.

网友D:
如果用宏指令,那就非常麻烦了。我推荐的新屏是直接通过人机作为PLC和电脑的中间介质,直接上下栽PLC程序和监控PLC。只要在软件中指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那就用Proface或者三菱吧。

网友D:
三菱的只能支持三菱的PLC吧!

网友A(2006-10-25):
还是用昆仑通态的吧

网友F(2006-12-19):
如果监视一些变量、I/O是可以的。让PWS读取PLC的变量,然后再传送给需要的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G:
PROFACE和三菱的跟三菱的PLC有穿透功能

网友H:
目前这个功能只有Proface,三菱和OMRON有。前者好点,后2着只能对自己的PLC,而且限型号。

网友I:
那位專家能指點一下:PC跟Pro-face的編程線纜中的芯片是什麼型號
最好能帶份接線圖紙

网友J(2008-04-18):
232/202芯片

网上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