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吨门式起重机需PG吗

楼主(2006-08-25):
63吨的门式起重机,主起升变频控制,速度精度不作要求,为安全起见,要不要PG编码器?

网友A:
建议选用。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调速比不大完全可以。我有成功案例。

网友C:
PG编码器在起升机构中的主要用途:

1,可建立零速力矩。
好处:1)抱闸无磨损;2)方便调试

2,安全。
可以直接检测到电机的速度,在发生流钩故障时能及时处理

3,动态性能提升。

4,如果你的门机是双卷筒抓斗门机(有支持卷筒和开闭卷筒),进行变频改造后最好采用单主令抓斗控制程序,否则工人操作十分不便。这时采用PG后可实现深挖功能,提高工效。

由于以上优点,建议采用PG。但不用PG也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D(2007-09-21):
建议选用
不过不用也是就有问题,我在一个2×800KN的门机中采用两只90KW的变频器分别控制75KW电动机,就采用开环控制,没用PG,使用效果不错,没有出现溜钩等现象.

网友E(2007-11-01):
恩选用好些的

网友F:
最好用PG,开环控制不算是可靠起重控制。出故障时不要仅靠报闸。

网友G(2008-01-08):
建议选用,采用闭环控制保证可靠性,安全性,

网友H: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其实不用是可以的,我们设计的180吨门机起升机构就没有用,也挺好的,不过用是保险些

网友I:
为了安全,最好用.
PG用在起升机构上,基本上无故障现象,一劳永逸

网友J:
这要看变频器的厂家,如安川,三菱可以不用。ABB须采用但是要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K(2008-02-11):
如果选用ABB的ACC800变频器可以不用

网友L(2008-05-29):
本人处于学习阶段,不过大家说的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M:
PG在起升电机上还是用的好

网友N(2008-07-03):
我公司起重机起升机构用伟肯 变频器,故障率过高 我现想换另一家变频器,请问那家的好些 楼上的?

网友O:
63吨的门式起重机,主起升变频控制,速度精度不作要求,为安全起见,不建议用变频器!

网友O:
理由如下:

1、机械电磁抱闸不能与电动机直接并联,制动存在缺陷!

2、吊重下落时,电机不能无障碍进入发电制动状态,靠变频回馈或制动电阻有缺陷有障碍,很不安全;

3、投资、维修费用高,故障率高,停工停时不节电;

4、建议实地考察,在作抉择!!!

网友P:
大家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可以不用PG。

网友Q:
最好采用PG卡.特别安川变频器起升不采用PG闭环,容易出现溜钩

网友R(2008-12-18):
从安全角度考虑,应该选用!

网友S:
现在ABB可以不用了

网友T:
我厂生产的15吨门吊,在西安挖地铁用的,用的西门子变频器平均半小时复位6到七次,大车刹车老是不同步

哪位大侠出出招

网友U(2009-03-17):
使用编码器存在编码器信号被干扰的可能。目前哪位大侠用开环且使用效果良好的案例,同时介绍一下使用的品牌和需要注意的事项。谢谢

网友V(2009-07-26):
汇川的MD320的可以,在郑州铁路局用了不少!

网友V:
用的是开环矢量控制.

网友W:
采用闭环控制精度更高  更安全

网友X(2009-09-23):
门式起重机是否有加速度限制器的电路?

网友Y:
我深圳公司专业生产变频器配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 能量回馈单元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量回馈单元 (节电15-40% )
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QQ:910605971@qq.com

网友Z: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不用。。

网友AA(2009-10-28):
综合以上说法  我建议如下   在跨度不大的情况下 建议选用   跨度大的话用了 也是不能用 信号干扰!!

网友AB(2009-12-09):
三菱,ABB,瓦肯都用过不要编码器的,好用

网友AC:
不用PG 。开环现在可以做到精确的速度控制了。我公司改造的16吨门机就未采用PG。ABB DCS800变流器。没有使用深挖功能。大不了多放点绳,起升跟钩也挺快的。也没有出现半空开斗现象。

网友AD:
芬兰VACON变频在矿井提升和起重行业的口碑不错,有需要相关产品信息和项目案例的请与我联系,我们会全力协助!13910422030 010-62322088-602/603

网友AE(2010-01-11):
我们公司有起重机上用的PG编码器。在河南有比较多的起重厂在用。详情可以看下我们网站www.simre.com.cn

网友Y(2010-07-14):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磕头机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

网友AF(2011-03-04):
如果为安全起见,必须加编码器

网友AG(2012-01-11):
我们公司标配!安全第一!

网友AH(2012-02-17):
大家好,上海安采电气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电抗器
4.输入/输出//电源单相/滤波器
有需要请联系:13774395276QQ:1191451231 小张

网友AI(2012-03-29):
起升要采用PG卡的,我们单位的4台门座机都是起升采用了的

网友AJ:
不用PG也可以的,我们目前没有使用PG,使用效果还好!

网友AK:
从我的经验看,不要省略PG,有与没零速转矩明显不同.没有,不安全.PG安装不是很困难.

网友AK:
用手电钻人工钻孔就可以了,用十字连轴器不同心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