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写出DS1220Y里面的程序,是在单片机上的,公司用,可付费!!!

楼主(2006-08-25):
哪位能写出DS1220Y里面的程序,是在单片机上的,公司用,可付费!!!
wangzhenhe888@sina.com

网友A:
什么是‘里面的程序’?

楼主:
按理说SRAM里面在掉电时应是没有数据的,可是我的单片机控制器从好的机器上拔下一个DS插到现在待修设备上就可以用,买来一个新的DS插上后就显示参数错误,看DS的说明书说它是可以和2716等ROM替代的,所以我认为里面在掉电时应是有程序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有偿求解决方案!!!!!!!急!!!!!!!1

网友B:
参考
http://www.maxim-ic.com.cn/quick_view2.cfm/qv_pk/3126
DS1220Y 16k非易失SRAM为16,384位、全静态非易失RAM,按照8位、2048字排列。每个NV SRAM均自带锂电池及控制电路,控制电路连续监视VCC是否超出容差范围,一旦超出容差范围,锂电池便自动切换至供电状态、写保护将无条件使能、防止数据被破坏。NV SRAM器件可以直接用来替代现有的2k x 8 SRAM,符合通用的单字节宽、24引脚DIP标准。DS1220Y还与2716 EPROM或2816 EEPROM的引脚排列匹配,可直接替换并增强其性能。该器件没有写次数限制,可直接与微处理器接口、不需要额外的支持电路。

好像用通用的EPROM写入器便可读出和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