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U224XP CN使用中的地址问题

楼主(2006-08-25):
大家好,我最近做项目使用CPU224XP CN ,也使用到扩展模拟模块,由于CPU自身自带2AI,1AO;请指教这三个点的地址该是多少.
我自己认为是AIW0,AIW2;AQW0,其扩展模拟模块地址应从AIW4和AQW4开始编址.希望好朋友们不吝指教啊!

网友A:
CPU自身自带2AI,1AO;这三个点的地址是AIW0,AIW2;AQW0.
其扩展模拟模块地址应该从AIW4和AQW2开始编址.

网友B:
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0和AIW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0。
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淡泊名利说得对.
CPU自身自带2AI,1AO;这三个点的地址是AIW0,AIW2;AQW0.
其扩展模拟模块地址应该从AIW4和AQW4开始编址.

网友C:
AQW2不能用,这个实际的编程中应该有体会的.嘿嘿.

网友D:
其实也可以用PLC在线监控查看CPU的信息,可以知道其地址分配.

网友E:
连线看CPU的信息就可以看到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