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与等离子电视是一样的意思吗?

楼主(2006-08-25):
我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那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工作原理对比:各有所长

  液晶和等离子的诸多差别,根本上说是由于其工作原理的差别造成的。液晶电视是利用给液晶充电会改变它的分子排列,在不同电流电场作用下,液晶分子会做规则旋转90度排列,产生透光度差别的原理。在两片玻璃基板上装有配向膜,所以液晶会沿者沟槽配向,由于玻璃基板配向膜沟槽偏离90度,所以液晶分子成为扭转型,当玻璃基板没有加入电场时,光线透过偏光板跟着液晶做90度扭转,通过下方偏光板,液晶面板显示白色(如图1左);当玻璃基板加入电场时,液晶分子产生配列变化,光线通过液晶分子空隙维持原方向,被下方偏光板遮蔽,光线被吸收无法透出,液晶面板显示黑色(如图1右)。液晶电视便是根据此电压的变化,使面板达到显示效果。形象点说,就好比是一个个小窗户,液晶分子就是一扇扇小窗扇,通过窗花的开关或开口的大小显示图像,而光源来自背面的灯管。

  而等离子的发光原理和日光灯一样,是在真空玻璃即放电空间中注入惰性气体或水银气体,然后再利用施加电压的方式,使管内的气体产生放电,即等离子效应而释放出紫外线光,照射涂布在玻璃管管壁上的荧光粉,荧光粉就会被激发出可见光;只要涂布不同的荧光粉,就会激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等离子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相当于一个小灯管。

  屏幕尺寸PK:液晶能小不能大,等离子能大不能小

  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在屏幕的尺寸上,双方差别非常明显,液晶由于受制造工艺的限制,市场上主流的产品尺寸都不大,随着三星七代屏生产线的大规模提高产量,目前37和40英寸的才开始成为主流尺寸。而等离子,最小的尺寸就是42英寸的,现在市场上价格比较合适的都是这个尺寸的产品。

  实际上,这个局面也很好的为两者进行了分工,如果在卧室、书房等面积比较小的场合,当然是尺寸比较小的液晶更受欢迎,而在客厅等位置,等离子的大画面更有优势。虽然目前液晶电视也有46、47英寸的产品上市,但是价格还比较高,对等离子还构不成威胁。而等离子可以做到50、60甚至65英寸的,两者还是相安无事。

结果:各有所长,战成平手

  分辨率PK:等离子要略逊液晶一畴

分辨率PK

  电视是用来看节目的,因此清晰度是最重要的。对于平板电视,考察清晰度的高低,就看分辨率的大小。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等离子虽然屏幕大,分辨率却不如液晶高,液晶屏幕小,但是像素可以做的更小,因此分辨率反倒高。对于液晶电视而言,26英寸的分辨率即可达到1366×768,而42英寸的等离子只有853×480的水平,最高的也只有1024×1024,不但和1366×768的像素数量相差很大,而且像素形状还是扁的,显示图像的时候,还不得不采用隔行显示的方式。如果等离子要做到1366×768,需要50英寸以上的尺寸。而目前最先进的液晶电视,如厦华的5款产品,37英寸的就可以达到1920×1080的分辨率。从分辨率和清晰度的角度看,等离子要略逊液晶一畴。

对比结果:等离子要略逊液晶一畴

  亮度PK:液晶效果稍好,等离子显示均匀

  电视图像清不清晰,和亮度关系非常大,如果亮度不足,很多细节就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了。液晶的图像依靠的是液晶板背面的灯管透过液晶板形成图像,早些时候,亮度一直是困扰液晶电视的一个大问题,提高亮度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提高液晶板的光通过率,但是这个是有极限的,提高的空间已不大。新型的液晶板已经普遍采用了多支灯管的技术,亮度有很大提高,在相同的参数下,液晶的明亮度效果要稍好一些。

亮度PK

  由于液晶是背后透光,所以个别液晶电视存在亮度不均匀的问题,这个在购买的时候应注意,特别是在画面全黑或较暗的情况下要注意仔细观察是不是匀称。而等离子则没有这个问题。

对比结果:各有优劣,战成平手

对比度PK:等离子胜出

  电视图像清不清晰,还同对比度关系密切,目前等离子电视的最高对比度已经可以达到10000∶1,而液晶彩电最高也只能达到800∶1。衡量电视机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对黑色的表现,越高级的电视机,所表现的黑色越黑越纯。在对黑色的表现上,等离子要超过液晶,而黑色好正是对比度高的体现。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例如夏普就认为等离子和液晶的对比度测试标准是不同的,等离子测试的是单个像素点灯泡的亮度,而液晶彩电由于像素点很小,测试的是整个屏幕的亮度。这样的数据是不能作为横向比较的。虽然夏普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观察会发现,等离子确实比液晶彩电更亮一些,对比度确实更高一些。

对比结果:等离子胜出

色彩数PK:等离子色彩数更高

色彩数PK

  由于等离子是自发,而液晶是透光式,像素自发光的色彩饱和度当然更好,所表现的色彩种类也要更丰富。液晶电视大多数都是1667万种颜色,少数可以达到10.7亿色,但是等离子1667万色和10.7亿色已经比较少见,86亿色也不出奇,最高的已经达到5490亿色。虽然过多的颜色已经超出人眼所能分辨的颜色数量,但是等离子颜色比液晶丰富则是毫无疑问的。

对比结果:等离子稍胜一筹

可视角度PK:势均力敌,都超过了170度

可视角度PK
  由于液晶是背发光,光线需要从每个像素的缝隙中透出来,缝隙限制了光线辐射的方向,我们在观看的时候会有角度的限制,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可视角。而等离子是每个像素直接发光,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液晶技术的发展,现在可视角普遍超过170度了,最高达到176度,基本可以全方位观看了,可以说两者打了个平手。

对比结果:势均力敌,战成平手

响应速度PK:液晶响应时间还要提高

响应速度PK
  由于液晶电视靠液晶板里的液晶的转动控制光线的通过,而液晶的转动需要一个反应时间,所以画面在表现运动状态的时候有滞后的现象,就是我们说的拖尾。液晶转动的滞后时间就是响应速度,以目前的技术,一般液晶电视都在16~25毫秒之间,最快的可以做到8毫秒。但是8毫秒仍不能完全克服拖尾现象,特别是大动作画面时,液晶还是能看出来的。而等离子是直接发光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比结果:等离子小胜

耗电量PK:液晶功耗更小

耗电量PK
  耗电大小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等离子耗电量大,夏天甚至像烤炉的说法一直很盛行。但是新的技术应用,比如日立的1024×1024的屏幕,由于采用隔行发光显示的方法工作,不但降低了耗电量、发热量,还可延长使用寿命。最有趣的是松下和夏普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场交锋,夏普曾将37英寸液晶电视与37英寸等离子电视进行比较,结果液晶电视的耗电量不到200W,而等离子电视则为300W左右。不过松下马上反驳道自己的新技术可以将能耗降低到液晶彩电的水平上。

  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液晶在工作的时候屏幕的温度要比等离子的低。

对比结果:液晶胜出

残影PK:液晶完胜等离子
  等离子是每个像素直接发光,等离子的每个像素相当于一个小灯管,我们知道灯管亮时间长了,会发黑的,等离子如果长期播放一个固定的图像,会在屏幕上留下一个浅浅的痕迹,就是残影。例如,如果观看一频道太久,屏幕一角的台标就可能烙印在屏幕上,在观赏其它频道时仍看得到其残影。通常情况下,连续观看10~20小时就能造成看得见的残影,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而液晶则无此担忧。特别是现在的等离子都是16:9的屏幕,如果看普通有线节目时用4:3模式看,时间长了,就会在屏幕两侧留下两道痕迹。液晶由于工作原理不同,液晶电视一般不存在残影问题,所以在这一轮的比拼中,可以说液晶完全胜出。

对比结果:液晶完胜等离子

使用寿命PK:液晶让人更加放心

  平板电视动辄一万两万的,因此很多人最关心使用寿命。按目前最保守的说法,等离子的寿命也不低于4.5万小时,乐观的说法是6万小时,而液晶基本可以达到6万小时,这么看,即使每天看10个小时,看10多年也没问题,没有必要担心的。而且10多年后又出什么新型电视,谁也预测不到,说不定液晶等离子像今天的显像管电视一样,又被淘汰了。

  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等离子的每一个像素就是一个小灯管,如果一个像素坏掉的话,将无法维修。液晶的损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坏点,液晶的每一个像素是一个液晶体的小开关,如果坏掉的话,将形成一个坏点,也是无法维修的。另一种是,背面的灯管亮度降低或坏掉,这样的话,换个灯管就可以。

对比结果:液晶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