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想请教WEINVIEW技术工程师:MT506L与台达变频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8-25):
现在有个工程,PLC选用S7-200,威纶MT506L的触膜屏,台达F系列变频器一台,我能用485的接口采用MODBUS协议实现三者互相通信吗?

楼主:
WEINVIEW技术工程师能帮我解决一下吗?急!谢谢!

网友A:
估计很难。

楼主:
现在没办法,老板要这么干,我也没办法。

网友B:
可以跟我联系,xhlqs@163.com,

楼主:
关键是硬件都已经买回来了,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了。望各位大虾给个建议,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C:
请直接致电深圳威纶通公司,或者发邮件到tech@weinview.cn,谢谢!

网友D:
也不用那么麻烦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试着把变频器接到PLC上,在和屏连接!

网友E:
应该很困难,S7-200使用modbus通讯需要自己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
大概只能用HMI 兩個COM 通訊口來完成

网友F:
你可以电话到威伦看看那个AUX能用不?如果能用就可以了.否则你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换个西门子的变频器就简单多了

网友G:
如果你的CPU是226或224XP的话(两个通讯口),那就由PLC作为通讯中心好了,一个通讯口与HMI通过PPI协议通讯,另一个通讯口作为Modbus主站与变频器通讯。至于前面有位朋友说S7-200做Modbus通讯还需要自己编程序太复杂的观点,其实已经有点落伍了,S7-200早有了作为Modbus主/从站的程序库,简单的添加/设置即可,有兴趣的话可以到PLC论坛里看看自有真解

网友A:
关键是MODBUS协议是否一致呀,有些不标准的。

网友B:
呵呵,不好解决阿

网友H(2006-10-16):
506目前还没有辅助串口的功能,因此这种方式不行,但是如果你的PLC采用两个485口的控制器类型的话技术上还是可以解决,一个485和PLC通讯,一个485和触摸屏通讯,如果选择的控制器类型只有一个串口,不好解决,因为Modbus还有一个主从的问题在里面呢!

网友I:
屏和变频器都接在PLC上,同时做从站,PLC做主站,理论上成立.
屏的两个口是不能同时工作的
最好不要在modbus下一屏多机,那是用户无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