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在气包出口蒸汽上的应用

楼主(2006-08-25):
各位好,现有一工艺位置(气包出口蒸汽),工作压力3.8MPA,工作温度250度,DN300,管道材质Q235,流量0-200T,请问在这个位置上使用横河涡街流量计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最大流量,最小流量和常用流量是多少?如果量程比不大建议用差压式流量计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最大流量200T,常用流量135T 最小流量70T.用户指定用涡街,没的选择了!

网友B:
呵呵,  价格不菲啊

网友C:
我感觉流量范围有点大.
用国产的不行吗?

网友A:
这种量程比最适合差压式流量计了。一般涡街DN300的测量26862-161382-380718kg/h

网友D:
300的涡街还可以,温度和压力也都能满足
而且你是饱和蒸汽,配上温度或者压力补偿就好了!
你需要的量程比是4:1就满足
这是大部分流量计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我就是做横河的
QQ33714483
MSN:yuxi10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