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型号的含义

楼主(2006-08-25):
轴承型号6312 四位数字个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A:
6代表深沟球星轴承,后边的12代表是轴承的内径,比如12就是内径为12x5=60内径是60mm,6308轴承的内径就是8x5=40,内径就是40mm,

网友B:
6代表单列向心推力球轴承,3代表中窄系列,12代表内径(12*5=60mm)

网友C:
请教别墅,轴承外径和厚度有计算方法吗?

楼主:
谢谢各位!!

那3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中窄系列吗?哪还有别的系列吗?

网友D:
知道轴承的型号后,查内径、外径、宽度、重量,网上好多地方可以查到的,下面网址不错。
http://www.cnbearing.com/data/xh_query.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