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C51单片机的功耗?瓦

楼主(2006-08-25):
一台单片机控制的设备,由于市电电压高,给单片机供电的开关电源烧了,
 (带了八个LED数码管, 和几个指示灯),原电源的供电容量5V-2.5A.不知道能不能改用LM7805(5V-1.5A)给其供电。

网友A:
AT89C51不会直接驱动八个LED吧?

网友B:
没问题。烧的原因不在这里。
没有找到故障原因以前不要盲目动。

网友C:
通常开关电源能适应高电压的,如果改用7805的话,它前级的电压从哪来?接变压器、整流、滤波?如果真是市电不稳定的话,这样的电路更容易损坏。
最好换个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