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玩过WinCC和S7-200用PPI电缆连接

楼主(2006-08-25):
用PPI电缆连接时,WinCC和PLC怎么设定.

网友A:
MODBUS通迅设置就是

网友B:
应该可以。

楼主:
 请教qumaoliang大侠
WinCC的MODBUS通迅设置怎么搞

网友C:
用SIEMENS-S7-200 PC_Access走OPC。

网友D:
我也是用的楼上说的做的

网友A:
wincc带有MODBUS接接驱动直接用就是了,我连过很好用的这也是最低成本连接了,如果还有问题可找我QQ93224362。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E(2006-10-11):
用OPC,如果数据量大,速度较慢。PC_Access(opc服务器)

网友F:
如果wincc是安装在工控机上进行组态的,可以直接将工控机上的RS232接口和S7-200的PCPPI接口联接,通讯接口设置可直接在S7-200的编程软件上和组态软件上设置,

楼主:
阿花请问,PLC和WinCC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