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热继的设定

楼主(2006-08-25):
电机热继值是怎么设定的啊,是额定电流的几倍??请前辈指教!!

网友A:
保护电动机的整定值大概是1.05--1.25倍的额定电流

楼主:
谢谢别墅,不过有的电机说明书可设定1.2~1.5倍的额定电流啊,1.5倍行吗??

网友B:
对于无人值守的,可以设置大一些。1.3倍,还要参照一下如果设备跳停造 成的损失,如果大的话,可以设置更大一些。

网友C:
请问:设定值和使用环境温度有关系吗?怎么计算?

网友D:
1.2~1.5倍的额定电流啊

网友E:
设定值和使用环境温度有着密切关系,一旦环境温度升高可能引起误跳闸.怎么计算查了一下资料没发现

网友A:
也有的书上说是0.95---1.05的,具体情况可具体定

网友F:
一般的1.2----1.5倍.但要根据启动时间及负载来确定.

网友G:
要根据启动时间及负载来确定

网友H:
同意 别墅:

本人认为应
整定值不应大于0.9-1.0倍的额定电流,

应先测量负荷电流
根据负荷电流再整定

1.绝大多数稳定负荷都不会长期处于满载状态,
  一般在70%-80%左右
  应根据负荷电流整定
2.热继电器刻度有误差
3.热继电器动作有较长的延时
4.室温不同散热条件不同,电流相同,温升并不一定

热继电器是用来保护电机和设备
主要功能是防止过载
它不是智能的
不应为了防止误动而让其不动
电机长期运行于1.2倍额定电流下,若散热不良
是会烧的

网友I:
我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整定.

网友C(2006-09-26):
我用的是LR2D1321的,它有自动复位功能,所以我就设定1.1倍!

网友J:
一般设额定电流的0.9~1.2倍,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K:
还是大一些吧,

网友K:
大一些好

网友H:
请问
为何 大一些好?

网友L:
我还是想不明白楼上所说的,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6倍时及其起动时间不超过5S 热元件的的整定电流调节到等于第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为什么能这样的呢,如果这样的话热元件不是动作了,因为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6倍了呀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M:
楼上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时限的概念

网友N:
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应该设定在1.0~1.2倍不能再高了负责会烧坏电机,烧坏继电器的 我一般设定在额定电流或稍低一点一般的设备都不能到全负荷

网友O:
   “起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6倍时及其起动时间不超过5S 热元件的的整定电流调节到等于第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为什么能这样的呢,如果这样的话热元件不是动作了”

   电机过载允许运行一段时间,热元件是延时动作的,相对而言电机启动时间短,热元件双金属片还来不及动作,电机已启动。

网友L:
谢谢刘志斌师傅,谢谢你的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