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瞿世才老师 日立的问题!

楼主(2006-08-25):
  我厂有两台日立L300P系列的变频器 15KW  运行报警!代码为e23.6 请问是什么原因!具体是变频器哪检测的 !我问过日立工厂的  他说是CPU故障?通病!难道真是cup坏了?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既然是通病,应该故障点都差不多,请老师赐教!

网友A:
是电源驱动板有问题,500元包修好

楼主:
请留下电话!

网友B:
我可以帮你修 南京日立维修中心  025-85366937  13851638925
章叶忠

网友C:
E23处理方式在本站找吧!不过一般与逻辑控制板的关系不大!不过 “阿健”说500元保证修好,你真的可以找他!但是我相信工厂也不敢吹这个牛说500元保证修好一切E23.6故障的!

网友D:
我的两次500元合起来没用够半年,不知道第三次能够用多长时间不坏

网友E:
E23的故障点太多,只要模块不坏的话,一般都可以修复,本人已修过很多台.要注意使用场合的散热与通风,才能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