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三菱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08-25):
我处有几台三菱S500的3.7KW的变频器 运行后报Fn FIN故障,模块内的温度检测电阻测量阻值是对的 !三线风扇也转的。不是主板问题!剪掉模块的 FN 引脚会不会正常!?请赐教!感谢!

网友A:
你的变频器运行后报Fn,是风扇故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更换新风扇或拆开旧风扇清洗加润滑油.还可以在Pr.30="1"(可设定)时,将Pr.76改为"1"(风扇一直运行着).也可以在Pr.30="1"(可设定)时,将Pr.64和Pr.65同时设为"98"改变端子功能,但会影响其他功能,请在设定前确定好相关端子的功能.

网友B:
把风扇的黄线和黑线短接就可以了,要不就查黄线哪里断了,怎么这里网站回答的人都说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跟没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