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面试考得最多的是那些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6-08-25):
电工面试考得最多的是那些方面的知识,请各位高人和历经沙场的同仁们指点一下了,谢!!

网友A:
例如:大功率电机有哪些起动方式?

网友B:
星三角启动控制线路图

网友C:
要看你将应聘什么电工了?
运行电工?维修电工?还是水电工?

楼主:
是维修电工,

网友D:
         ●
         ●
         ●
         ●
         ●
         ●
         ●
         ●
         装
         ●
         ●
         ●
         ●
         ●
         ●
         ●
         ●
         ●
         ●
         订
         ●
         ●
         ●
         ●
         ●
         ●
         ●
         ●
         ●
         ●
         ●
         ●
         线
         ●
         ●
         ●                  ●       ●
         ●
         ●

电工试题
                                 得分_______
一、 判断题(对的在题后括号内画“√”,错的画“×”每题1分,共10分)
1. 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电流的大小无关。( √ )
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的频率越高。( √ )
3. 三相异步电动机,无论怎样使用,其转差率都在0~1之间。(  )
4. 带有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高于电机的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  )
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与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关系,与转子回路的电阻值无关。(  )
6.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大电感负载电路工作于整流状态时,其触发延迟角α的最大移相范围为0℃~90℃。( √ )
7. 放大电路引入负反馈,能够减小非线性失真,但不能消除失真。(  √)
8. 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出端有正、负之分,使用时不得用错。( √ )
9. 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一般都用三只二极管和三只晶闸管 。( √ )
10. 直流电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火花等级不应超过2级。(  )
二、选择题(单项选择,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写在题末括号内,每题2分,共20分)
1. 电机的绝缘等级为E级,其最高容许温度为( B  )
 A  105℃  B  120℃    C  130℃   D  155℃
2. 监视电动机运行情况是否正常,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是看电动机是否出现( D )
 A电流过大  B 转速过低  C电压过高或过低  D 温升过高
3.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承受的最高正反向电压为变压器二次相电压的(C  )
 A√2倍   B√3倍  C√6倍  D 2√3
4. 晶体管串联反馈式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起(  )作用
 A 放大信号  B 降压  C 提供较大的输出电流  D 调整管压降来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5. 在下列直流稳压电路中,效率最高的是(D  )稳压电器
 A 硅稳压管型  B 串联型  C 并联型  D 开关型
6. 在需要直流电压较低、电流较大的设备中,宜采用( )整流电源
A 单相桥式可控  B 三相桥式半控  C 三相桥式全控
7. 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的最大导通角为( D)
 A 30°  B 60° C 90° D 120°
8. 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大小与线圈中_( C  )
 A  磁通的大小成正比  B  磁通的大小成反比  C  磁通的大小无关,而与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   D  磁通的大小无关,而与磁通的变化率成反比
9. 国家规定直流电机的五个火花等级中,( A )级为无火花。
 A  1  B 1 1/4   C 1 1/2   D  2
10.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若想稳定某个物理量,就该引入该物理量的(  )
 A 正反馈  B 负反馈  C 微分负反馈  D 微分正反馈
三、简答题(每题10分)
1、变频调速时,为什么常采用恒压频比(即保持U1/f1为常数)的控制方式?
保持U1/f1为常数, 就可以使电动机的气隙磁通保持常数,使电动机的输出转矩保        存恒定,从而获得恒转矩的调速特性.

2、 交—直—交变频调速系统有何优缺点?应用前景如何?

3、造成电动机定、转子相擦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定转子相擦有何后果?

         ●
         ●
         ●
         ●
         ●
         ●
         ●
         ●
         装
         ●
         ●
         ●
         ●
         ●
         ●
         ●
         ●
         ●
         ●
         订
         ●
         ●
         ●
         ●
         ●
         ●
         ●
         ●
         ●
         ●
         ●
         ●
         线
         ●
         ●
         ●                  ●       ●
         ●

4、同步电动机起动时,其转子绕组为什么既不能立即投入励磁电流,又不能开路?

四、计算题(每题15分)
1、 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带大电感负载,已知三相整流变压器的二次绕组接成星形,整流电路输出Ud 可从0~220V之间变化,负载的Ld=0.2H, R=4Ω,试计算
(1) 整流变压器的二次线电压U2l ;
(2) 晶闸管电流的平均值ITA V 、有效值 IT及晶闸管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U Tm

2、 一台三相四极笼型异步电动机,△ 联结,额定功率10KW,额定电压380V,额定转速1460r /min. ,功率因数0.88,额定效率80%,TST/TN=1.5,I ST/I N=6.5,试求
(1)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 Y/△降压起动时的起动转矩和起动电流;
(3) 若负载转矩TL=0.5 TN,问是否可采用Y/△降压起动?

网友D:
这回答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2006-11-15):
有点难懂,有答案没?

网友E:
一、单项选择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分。)
1.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包括()。
  A、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B、主机、键盘及显示器
  C、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D、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
2. 小型变压器的绕制时,对铁心绝缘及绕组间的绝缘,按对地电压的()倍来选用。
  A、1.5              B、2                C、3                D、4
3. 下列属于轮廓控制型数控机床是()。
  A、数控车床         B、数控钻床         C、加工中心         D、数控镗床
4. 机械工业中常用的润滑剂主要有()大类。
  A、2                B、3                C、4                D、5
5. 内燃机中的曲柄滑块机构,应该是以()为主动件。
  A、滑块             B、曲柄             C、内燃机           D、连杆
6. 共发射极偏置电路中,在直流通路中计算静态工作点的方法称为()。
  A、图解分析法       B、图形分析法       C、近似估算法       D、正交分析法
7. 直流差动放大电路可以()。
  A、放大共模信号,抑制差模信号           B、放大差模信号,抑制共模信号
  C、放大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               D、抑制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
8. 直流电动机转速不正常,可能的故障原因是:()。
  A、电刷位置不对     B、启动电流太小     C、电机绝缘老化     D、引出线碰壳
9. 计算机在电力传动的自动控制,一般分为()。
  A、生产管理级和过程控制级               B、单机控制和多机控制
  C、直控级和监控级                       D、管理级和监控级
10. 逆变器中的电力晶体管工作在()状态。
  A、饱和             B、截止             C、放大             D、开关
11. 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闭环系统的转速降减为开环系统转速降的()倍。
  A、1+K              B、1+2K             C、1/(1+2K)         D、1/(1+K)
12. 锥形轴与轮毂的键连接宜用()联接。
  A、楔键             B、平键             C、半圆键           D、花键
13. 数码寄存器的功能主要是()。
  A、产生CP脉冲                           B、寄存数码
  C、寄存数码和移位                       D、移位
14.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整个工作过程分五个阶段,当PLC通电运行时,第四个阶段应为()。
  A、与编程器通讯     B、执行用户程序     C、读入现场信号     D、自诊断
15. 一直导体放在磁场中,并与磁力线垂直,当导体运动的方向与磁力线方向成()夹角时导体中产生的电动势最大。
  A、90°             B、30°             C、45°             D、0°
16. 晶闸管斩波器是应用于直流电源方面的调压装置,其输出电压()。
  A、是固定的                             B、可以上调,也可以下调
  C、只能上调                             D、只能下调
17. 缩短辅助时间的措施有()。
  A、缩短作业时间                         B、提高操作者技术水平
  C、减少休息时间                         D、减少准备时间
18. 串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
  A、一条直线         B、双曲线           C、抛物线           D、圆弧线
19. 双闭环调速系统中,电流环的输入信号有两个,即()信号和速度环的输出信号。
  A、主电路反馈电流                       B、主电路反馈转速
  C、主电路反馈的积分电压                 D、主电路反馈的微分电压
20. 互感器是根据()原理制造的。
  A、能量守恒         B、能量变换         C、电磁感应         D、阻抗变换
21. 使用示波器时,要使圆光点居于屏幕正中,应调节()旋钮。
  A、“Y轴衰减”与“X轴位移”             B、“Y轴位移”与“X轴衰减”
  C、“Y轴衰减”与“X轴衰减”             D、“Y轴位移”与“X轴位移”
22. 在电力电子装置中,电力晶体管一般工作在()状态。
  A、放大             B、截止             C、饱和             D、开关
23. 在我国,标准规定分度圆上的压力角为()度。
  A、10               B、20               C、30               D、45
24. 世界上发明的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是()。
  A、ENIAC            B、EDVAC            C、EDSAC            D、UNIVAC
25. 套筒联轴器属于()联轴器。
  A、刚性固定式       B、刚性可移式       C、弹性固定式       D、弹性可移式
26. 如果一直线电流的方向由北向南,在它的上方放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的N极偏向()。
  A、西方             B、东方             C、南方             D、北方
27.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时间、休息与生活需要的时间、以及加工准备和结束时间等。
  A、辅助                                 B、布置工作地
  C、停工损失                             D、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
28. 通常所说的486、586微机,其中486、586的含义是()。
  A、主存的大小       B、芯片的规格       C、硬盘的容量       D、主频
29. 在负载增加时,电流正反馈引起的转速补偿其实是转速上升,而非转速量应为()。
  A、上升                                 B、下降
  C、上升一段时间然后下降                 D、下降一段时间然后上升
30. 当PLC交流电梯额定速度大于0.63m/s时,安全钳应选用()式。
  A、渐进             B、抛物线           C、瞬时             D、椭圆
31. 使用JSS-4A型晶体三极管测试仪时,在电源开关未接通前,先将电压选择开关、电流选择开关放在()量程上。
  A、所需             B、最小             C、最大             D、任意
32. 在直流电路中,基尔霍夫第二定律的正确表达式是()。
  A、∑IU=0
  B、∑∪=0
  C、∑IR=0
  D、∑E=0
33. 用晶体管作为电子器件制作的计算机属于()。
  A、第一代           B、第二代           C、第三代           D、第四代
34. 发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A、电磁感应                             B、电流的磁效应
  C、电流的热效应                         D、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
35. 磁阻的单位是()。
  A、亨/米            B、1/亨             C、米/亨            D、亨
36. 滑差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
  A、绝对硬特性                           B、硬特性
  C、稍有下降的机械特性                   D、软机械特性
37. 电梯轿厢额定载重量为800kg,一般情况下轿厢可乘()人应为满载。
  A、10               B、5                C、8                D、15
38. SR-8型双踪示波器中的电子开关处在“交替”状态时,适合于显示()的信号波形。
  A、两个频率较低     B、两个频率较高     C、一个频率较低     D、一个频率较高
39. 在SBT-5型同步示波器使用的过程中,希望荧光屏上波形的幅度不大于()厘米。
  A、1                B、2                C、5                D、8
40. 三相并励换向器电动机调速适用于()负载。
  A、恒转矩           B、逐渐增大转矩     C、恒功率           D、逐渐减小转矩
41. 感应同步器主要技术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为()。
  A、0.2~40m         B、0.2~20m         C、0.3~40m         D、0.3~20m
42. 修理后的转子绕组要用钢丝箍扎紧,扎好钢丝箍部分的直径必须比转子铁心直径小()mm。
  A、2                B、3                C、3~5          D、6
43. 相同条件下,V带和平带相比,承载能力()。
  A、平带强           B、一样强           C、V带强约三倍      D、V带稍强
44.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地时间、休息与()时间,以及加工准备时间和结束时间。
  A、辅助                                 B、生活需要
  C、停工损失                             D、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
45. 在运算电路中,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域,因而要引入(),利用反馈网络实现各种数学运算。
  A、深度正反馈       B、深度负反馈       C、浅度正反馈       D、浅度负反馈
46.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地时间、休息与生活需要的时间、以及()和结束时间。
  A、加工准备                             B、辅助时间
  C、停工损失时间                         D、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的时间
47.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由()研制成功。
  A、英国             B、法国             C、日本             D、美国
48. 使用SR-8型双踪示波器时,如果找不到光点,可调整“()”借以区别光点的位置。
  A、X轴位移          B、Y轴位移          C、辉度             D、寻迹
49. 交流双速电梯每次到达平层区域,电梯由快速变为慢速时,曳引电机处于()制动状态。
  A、再生发电         B、能耗             C、反接             D、电容
50.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地时间、()与生活需要的时间、以及加工准备和结束时间等。
  A、辅助                                 B、休息
  C、停工损失                             D、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
51. 直流电梯系统,电梯轿厢的平层调整确准度应满足()mm。
  A、±15             B、±20             C、±30             D、±25
52.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其伏安特性的()特性进行稳压的。
  A、正向起始         B、正向导通         C、反向             D、反向击穿
53. 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系统,一般调速范围D应为()。
  A、D<10             B、D>10             C、10<D<20          D、20<D<30
54. 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B、缩短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55. 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调速调到最低转速时,其转动移刷机构使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电角度。
  A、-180°           B、180°            C、0°              D、90°
56. 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在出现偏差时,系统将()。
  A、不能消除偏差                         B、完全能消除偏差
  C、能消除偏差的三分之一                 D、能消除偏差的二分之一
57.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导通与关断是由()来控制。
  A、栅极电流         B、发射极电流       C、栅极电压         D、发射极电压
58. 将二进制数00111011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是()。
  A、2AH              B、3AH              C、2BH              D、3BH
59. 下列直流电动机调速的方法中,能实现无级调速且能量损耗小的方法是()。
  A、直流他励发电机——直流电动机组       B、改变电枢回路电阻
  C、斩波器                               D、削弱磁场
60. 晶闸管逆变器输出交流电的频率由()来决定。
  A、一组晶闸管的导通时间                 B、两组晶闸管的导通时间
  C、一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频率             D、两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频率
61. 计算机之所以能实现自动连续运算,是由于采用了()。
  A、布尔逻辑         B、存储程序         C、数字电路         D、集成电路
62. 自控系统开环放大倍数()越好。
  A、越大                                 B、越小
  C、在保证系统动态特性前提下越大         D、在保证系统动态特性前提下越小
63. 发电机——电动机组调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调速自控系统。
  A、开环             B、半闭环           C、单闭环           D、全闭环
64. 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
  B、缩短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65. 关于计算机的特点,()是论述的错误。
  A、运算速度高
  B、具有记忆和逻辑判断功能
  C、运算精度高
  D、运行过程不能自动、连续,需人工干预
66.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具有()的优点。
  A、晶闸管                               B、单结晶体管
  C、电力场效应管                         D、电力晶体管和电力场效应管
67. 计算机发展的方向是巨型化、微型化、网络化、智能化,其中“巨型化”是指()。
  A、体积大
  B、质量大
  C、外部设备更多
  D、功能更强、运算速度更快、存储量更大
68. 电力场效应管MOSFET()现象。
  A、有二次击穿       B、无二次击穿       C、防止二次击穿     D、无静电击穿
69. 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提高工艺编制水平                     B、缩短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70. 直流电动机断路故障紧急处理时,在叠绕组元件中,可用跨接导线将有断路绕组元件所接的两个换向片连接起来,这个换向片是()的两片。
  A、相邻             B、隔一个节距       C、隔两个节距       D、隔三个节距
71. 微机没有()的特点。
  A、可以代替人的脑力劳动                 B、价格便宜
  C、可靠性高                             D、高速度的运算
72. 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这两个指标()。
  A、互不相关         B、相互制约         C、相互补充         D、相互平等
73. 感应同步器在同步回路中的阻抗和激磁电压不对称度以及激磁电流失真度小于(),不会对检测精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A、1%              B、2%              C、4.5%            D、3.5%
74. 微机的核心是()。
  A、存储器           B、总线             C、CPU              D、I/O接口
75. 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系统对()调节补偿作用。
  A、反馈测量元件的误差有                 B、给定电压的漂移误差有
  C、给定电压的漂移误差无                 D、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有
76. 微机中的中央处理器包括控制器和()。
  A、ROM              B、RAM              C、存储器           D、运算器
77. 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对检测反馈元件和给定电压造成的转速降()补偿能力。
  A、没有                                 B、有
  C、对前者有补偿能力,对后者无           D、对前者无补偿能力,对后者有
78.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硬件系统包括()。
  A、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B、主机、键盘及显示器
  C、数字电路                             D、集成电路
79. 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采用新设备                           B、加大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布置工作地时间
80. 计算机内采用二进制的主要原因是()。
  A、运算速度快       B、运算精度高       C、算法简单         D、电子元件特征
81. 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若要使开环和闭环系统的理想空载转速相同,则闭环时给定电压要比开环时的给定电压相应地提高()倍。
  A、2+K              B、1+K              C、1/(2+K)          D、1/(1+K)
82. 将二进制数010101011011转换为十进制数是()。
  A、1371             B、3161             C、1136             D、1631
83. 直流电机的换向极绕组必须与电枢绕组()。
  A、串联             B、并联             C、垂直             D、磁通方向相反
84. 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一般静差率S为()。
  A、S<15%            B、10%<S<15%        C、S>15%            D、S<10%
85. 直流测速发电机按励磁方式有()种。
  A、2                B、3                C、4                D、5
86. 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是通过稳定直流电动机电枢电压来达到稳定转速的目的,其原理是电枢电压的变化与()。
  A、转速的变化成正比                     B、转速的变化成反比
  C、转速的变化平方成正比                 D、转速的变化平方成反比
87. 三相交流换向器电动机,其结构复杂,产生旋转磁场的绕组安装在()。
  A、定子槽内                             B、转子槽内
  C、一部分在定子槽内另一半在转子槽内     D、定子或转子槽内均可
88. 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系统,当负载增加时,则电动机转速下降,从而引起电枢回路()。
  A、端电压增加       B、端电压不变       C、电流增加         D、电流减小
89. 将十进制数59转换为二进制数是()。
  A、00111011         B、10110111         C、10011111         D、10010011
90. TTL与非门输入端全部接地(低电平)时,输出()。
  A、零电平                               B、低电平
  C、高电平                               D、可能是低电平,也可能是高电平
91. 在模拟放大电路中,集电极负载电阻Rc的作用是(  )。
  A、限流
  B、减小放大电路的失真
  C、把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转变为电压放大作用
  D、把三极管的电压放大作用转变为电流放大作用
92.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若是单叠绕组,则其并联支路数等于()。
  A、主磁极对数       B、两条             C、四条             D、主磁极数
93. 在负载增加时,电流正反馈引起的转速补偿其实是转速()。
  A、上升                                 B、下降
  C、上升一段然后下降                     D、下降一段然后上升
94. 在变频调速中的变频器()。
  A、只具有调压的功能                     B、只具有调频的功能
  C、都具有调压和调流的功能               D、都具有调压和调频的功能
95. 大型变压器为充分利用空间,常采用()截面。
  A、方形             B、长方形           C、阶梯形           D、圆形
96. 有Y-160M-4三相异步电动机一台,额定功率是11千瓦,额定转速为1460转/分,则它的额定输出转矩为()牛•米。
  A、71.95            B、143.9            C、35.96            D、17.98
97. 一般工业控制微机不苛求()。
  A、用户界面良好     B、精度高           C、可靠性高         D、实时性
98. 在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中加入电流正反馈的作用是利用电流的增加,从而使转速(),使机械特性变硬。
  A、减少             B、增大             C、不变             D、微增大
99. ()不属于微机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A、智能仪表                             B、自动售票
  C、机床的生产控制                       D、电机的启动、停止控制
100. 电压负反馈加电流正反馈的直流调速系统中,电流正反馈环节()反馈环节。
  A、是补偿环节,而不是                   B、不是补偿而是
  C、是补偿环节,也是                     D、不是补偿也不是
101. ()是指微机对生产过程中的有关参数进行控制。
  A、启动控制         B、顺序控制         C、数值控制         D、参数控制
102. 影响模拟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稳定的主要因素是()。
  A、三极管的β值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C、放大信号的频率                       D、工作环境的温度
103. 直流电动机测量绝缘电阻时,额定电压500V以下的电机在热态时的绝缘电阻不低于()兆欧。
  A、0.22             B、0.38             C、0.5              D、1
104. 变压器的铁芯由()大部分组成。
  A、2                B、3                C、4                D、5
105. 微机调节机械运动位置属于微机应用中的()。
  A、数值计算         B、工业控制         C、事务处理         D、CAD
106. 直流电动机调速所用的斩波器主要起()作用。
  A、调电阻           B、调电流           C、调电抗           D、调电压
107. 自动生产线系统,输入信号一般采用()信号。
  A、开关量                               B、数字量
  C、模拟量                               D、除开关量外的所有
108. 国产小功率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导体结构采用最广泛的是()转子。
  A、铜条结构         B、铸铝             C、深槽式           D、铁条结构
109. 国产YS系列荧光数码管的阳极工作电压为()。
  A、1.5V             B、3V               C、6V               D、20V
110. 在或非门RS触发器中,当R=0、S=1时,触发器()。
  A、置1              B、置0              C、状态不变         D、状态不定
111. 电流截止负反馈的截止方法不仅可以用电压比较方法,而且也可以在反馈回路中对接一个()来实现。
  A、晶闸管           B、三极管           C、单晶管           D、稳压管
112. 带有电流截止负反馈环节的调速系统,为了使电流截止负反馈参与调节后机械特性曲线下垂段更陡一些,应把反馈取样电阻阻值选得()。
  A、大一些           B、小一些           C、接近无穷大       D、零
113. 自整角机的结构与一般()异步电动机相似。
  A、小型单相鼠笼式                       B、中型鼠笼式
  C、中型线绕式                           D、小型线绕式
114. 斩波器中的电力晶体管,工作在()状态。
  A、放大             B、截止             C、开关             D、饱和
115. 输入采样阶段是PLC的中央处理器,对各输入端进行扫描,将输入端信号送入()。
  A、累加器           B、指针寄存器       C、状态寄存器       D、存贮器
116. 一般要求模拟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些好。
  A、大些好,输出电阻小                   B、小些好,输出电阻大
  C、输出电阻都大                         D、输出电阻都小
117. 中频发电机的频率范围是()赫兹。
  A、50                                   B、30
  C、40                                   D、大于50赫兹至10000
118.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依据负载情况不同,输出接口有()类型种。
  A、3                B、1                C、2                D、4
119. 直流力矩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电动机相同。
  A、普通的直流伺服                       B、异步
  C、同步                                 D、步进
120.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整个工作过程分五个阶段,当PLC通电运行时,第一个阶段应为()。
  A、与编程器通讯     B、执行用户程序     C、读入现场信号     D、自诊断
121. 电流截止负反馈的截止方法不仅可以用()比较方法,而且也可以在反馈回路中对接一个稳压管来实现。
  A、电流             B、电压             C、功率             D、电荷
122. 在调速系统中,当电流截止负反馈参与系统调节作用时说明调速系统主电路电流()。
  A、过大             B、过小             C、正常             D、为零
123. 它励发电机的外特性比并励发电机的外特性要好,这是因为它励发电机负载增加,其端电压将逐渐下降的因素有()个。
  A、1                B、2                C、3                D、4
124. 无静差调速系统的调节原理是()。
  A、依靠偏差的积累                       B、依靠偏差对时间的积累
  C、依靠偏差对时间的记忆                 D、依靠偏差的记忆
125. 在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中,要求共阴极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之间相位差为()。
  A、60°             B、120°            C、150°            D、180°
126. 在梯形图编程中,常开触头与母线连接指令的助记符应为()。
  A、LDI              B、LD               C、OR               D、ORI
127. 在梯形图编程中,常闭触头与母线连接指令的助记符应为()。
  A、LDI              B、LD               C、OR               D、ORI
128. 大型变压器的铁芯轭截面通常比铁芯柱截面要大()%。
  A、5-10             B、10-15            C、15-20            D、5
129. 无静差调速系统中必须有()调节器。
  A、比例——积分     B、比例             C、比例——微分     D、微分
130. 无静差调速系统中,积分环节的作用使输出量()上升,直到输入信号消失。
  A、曲线             B、抛物线           C、双曲线           D、直线
131. 在实际调整模拟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时,一般是以()为准。
  A、Ib
  B、Ic
  C、Uce
  D、Ube
132. 国内外PLC各生产厂家都把()作为第一用户编程语言。
  A、梯形图           B、指令表           C、逻辑功能图       D、C语言
133. 在斩波器中,采用电力场效应管可以()。
  A、增加低频谐波分量                     B、减少低频谐波分量
  C、增加输出功率                         D、降低输出频率
134. 正弦波振荡器的振荡频率f取决于()。
  A、反馈强度                             B、反馈元件的参数
  C、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D、选频网络的参数
135. 无换向器电动机的基本电路中,直流电源由()提供。
  A、三相整流电路                         B、单相整流电路
  C、三相可控整流桥                       D、单相全桥整流电路
136. 无换向器电动机的结构由()等部分组成。
  A、电动机本体(主定子、主转子)、位置传感器(定子、转子)、电子换向开关
  B、定子磁场和转子(电枢)及刷架等附件
  C、装多相电枢绕组的定子和一定极对数的永磁钢转子
  D、定子和转子端盖等
137. 在梯形图编程中,传送指令(MOV)功能是()。
  A、将源通道内容传送给目的通道中,源通道内容清零
  B、将源通道内容传送给目的通道中,源通道内容不变
  C、将目的通道内容传送给源通道中,目的通道内容清零
  D、将目的通道内容传送给源通道中,目的通道内容不变
138. 多谐振荡器是一种产生()的电路。
  A、正弦波           B、锯齿波           C、矩形脉冲         D、尖顶脉冲
139. 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有()个导电臂。
  A、1                B、2                C、3                D、4
140. 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的每个导电臂由一个电力晶体管和一个()组成二极管。
  A、串联             B、反串联           C、并联             D、反并联
141. 电容三点式正弦波振荡器属于()振荡电路。
  A、RC               B、LC               C、RL               D、石英晶体
142. 变压器铁芯结构的基本形式有()种。
  A、1                B、2                C、3                D、4
143. 若发现变压器油温度比平时相同负载及散热条件下高()℃以上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已发生了故障。
  A、5                B、10               C、15               D、20
144. 一异步三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当第4个CP脉冲过后,计数器状态变为()。
  A、000              B、010              C、100              D、101
145. 低频信号发生器的振荡电路一般采用的是()振荡电路。
  A、电感三点式       B、电容三点式       C、石英晶体         D、RC
146. 旋转变压器设计为两极隐极式结构,其定子、转子绕组均为两个在空间相隔()电角度的高精度正弦绕组。
  A、90°             B、60°             C、45°             D、30°
147. 在正弦波振荡器中,反馈电压与原输入电压之间的相位差是()。
  A、0°              B、90°             C、180°            D、270°
148. 直流放大器中,产生零点飘移的主要原因是()的变化。
  A、频率             B、集电极电流       C、三极管β值       D、温度
149. 反应式步进电动机的转速n与脉冲频率f的关系是:()。
  A、成正比
  B、成反比
  C、f2成正比
  D、f2成反比
150. 直流放大器的级间耦合一般采用()耦合方式。
  A、阻容             B、变压器           C、电容             D、直接
151. 在多级直流放大器中,对零点飘移影响最大的是()。
  A、前级             B、后级             C、中间级           D、前后级一样
152. 0.4千伏以下的变压器检修后,一般要求绝缘电阻不低于()兆欧。
  A、0.5              B、90               C、200              D、220
153. 修理变压器分接开关时,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75%,开关在空气中曝露时间不得超过()小时。
  A、8                B、16               C、24               D、48
154.
154.如图示运算放大器属于(    )。
  A、加法器           B、乘法器           C、微分器           D、积分器
155.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通常做成()式。
  A、罩极             B、凸极             C、线绕             D、鼠笼
156.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高,说明()。
  A、电压放大能力强                       B、电流放大能力强
  C、共模抑制能力强                       D、运算精度高
157. 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具有()耦合放大器。
  A、高放大倍数的阻容                     B、低放大倍数的阻容
  C、高放大倍数的直接                     D、低放大倍数的直接
158. 硅稳压管稳压电路适用于()的场合。
  A、高电压           B、低电压           C、负载大           D、负载小
159. 变压器主绝缘击穿的修理步骤为:更换绝缘、烘干器身和()。
  A、帮扎                                 B、灌入合格的变压器油
  C、焊接引线                             D、修好接地片
160. 串联型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工作在()状态。
  A、放大             B、截止             C、饱和             D、任意
得  分
评分人
二、判断题 (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
(    )161. 线绕式异步电动机串级调速在机车牵引的调速上广泛采用。
(    )162. 链传动中链条的节数采用奇数最好。
(    )163. 电压型逆变器适宜于不经常起动、制动和反转的拖动装置中。
(    )164. 当前使用的计算机都叫微机。
(    )165. 用晶体管图示仪观察显示NPN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时,基极阶梯信号的极性开关应置于“+”,集电极扫描电压极性开关应置于“-”。
(    )166.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内部为四层结构。
(    )167. 节点电压法适用于求解支路较多而节点较少的电路。
(    )168. 提高职工素质是缩短基本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保证。
(    )169. 光栅透射直线式是一种用光电元件把两块光栅移动时产生的明暗变化转变为电压变化进行测量方式的。
(    )170. 同步示波器一般采用了连续扫描方式。
(    )171. 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的输出电压为正弦波。
(    )172. 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    )173. 使用信号发生器时,不要把电源线和输出电缆靠近或绞在一起。
(    )174. 蜗杆传动的传动比很大,所以结构尺寸也大。
(    )175. 当线圈中通过1安的电流,能够在每匝线圈中产生1韦的自感磁通,则该线圈的自感系数就是1享。
(    )176. 微机的应用使仪表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    )177. PLC输入继电器不仅由外部输入信号驱动而且也能被程序指令驱动。
(    )178. 青铜主要做轴瓦,也可做轴衬。
(    )179. 冯•诺依曼计算机将要执行的程序与其它数据一起存放在存储器中,由它们控制工作。
(    )180. 电流截止负反馈是一种只在调速系统主电路过电流下起负反馈调节作用的环节,用来限制主回路过电流。
(    )181. JSS-4A型晶体三极管h参数测试仪的电源可输出18伏电压提供给信号源及参数指示器用。
(    )182. 串级调速就是利用一个或n个辅助电机或者电子设备串联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里,把原来损失在外串电阻的那部分能量加以利用,或者回收到电网里,既能达到调速的目的,又能提高电动机运行效率,这种调速方法叫串级调速。
(    )183. 计算机结构体系的提出者是爱因斯坦。
(    )184. 数控机床在进行直线加工时,ΔLi直线斜率不变,而两个速度分量比ΔVYi/ΔVXi不断变化。
(    )185. PLC交流电梯程序控制方式主要采用逻辑运算方式及算术运算方式。
(    )186. 调速范围满足一定的静差率条件,同理,静差率是在满足一定的调速范围条件下讲的。
(    )187. 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中,存在直流磁化问题。
(    )188. 直流电动机回馈制动的原理是指电动机处于发电机状态时运行,将发出的电能消耗到制动电阻上。
(    )189. 微机比大型机的通用性好。
(    )190. JT-1型晶体管图示仪只能用于显示晶体管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曲线。
(    )191. 在变压器磁路中,磁通越大,磁阻越小。
(    )192. 当线圈中电流减少时,线圈中产生的自感电流方向与原来电流的方向相同。
(    )193. SCR-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比F-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节能。
(    )194. 与门的逻辑功能可概括为“有0出0,有1出1”。
(    )195. 微机主机通过I/O接口与外设连接。
(    )196. 算数逻辑处理器简称CPU。
(    )197. 液压传动中最容易控制的是温度。
(    )198. 逆变电路输出频率较高时,电路中的开关元件应采用电力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    )199. 使用JSS-4A型晶体三极管测试仪时,接通电源预热5分钟后才可以使用。
(    )200. 无静差调速系统,比例调节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成正比。
维修电工知识竞赛练习题答案(一)
一、单项选择
  1. C      2. B     3. C    4. B      5. A      6. C      7. B      8. A
  9. A     10. D   11. D     12. C     13. B     14. B     15. A   16. D
 17. B     18. B   19. A     20. C     21. D     22. D     23. B   24. A
 25. A     26. A   27. B     28. B     29. B     30. A     31. A   32. B
 33. B     34. A   35. B     36. D     37. C     38. B     39. D   40. A
 41. A     42. C   43. C     44. B     45. B     46. A     47. D   48. D
 49. A     50. B   51. A     52. D     53. A     54. A     55. B   56. A
 57. C     58. D   59. C     60. D     61. A     62. C     63. A   64. A
 65. D     66. D   67. D     68. B     69. A     70. B     71. A   72. B
 73. B     74. C   75. C     76. D     77. A     78. A     79. A   80. D
 81. B     82. A   83. A     84. C     85. A     86. A     87. B   88. C
 89. A     90. C   91. C     92. D     93. A     94. D     95. C   96. A
 97. A     98. C   99. B    100. A    101. C    102. D    103. C  104. A
105. B    106. D   107. A   108. B    109. D    110. A    111. D  112. A
113. D    114. C   115. C   116. A    117. D    118. A    119. A  120. D
121. B    122. A   123. B   124. B    125. B    126. B    127. A  128. A
129. A    130. D   131. B   132. A    133. B    134. D    135. C  136. A
137. B    138. C   139. B   140. D    141. B    142. B    143. B  144. C
145. D    146. A   147. A   148. D    149. A    150. D    151. A  152. B
153. C    154. C   155. D   156. D    157. C    158. D    159. B  160. A
二、判断题
161. ×162. ×  163. √   164. ×   165. ×   166. √   167. √   168. √
169. ×170. ×  171. ×   172. √   173. √   174. ×   175. ×   176. √
177. ×178. √  179. √   180. √   181. √   182. √   183. ×   184. ×
185. √186. √  187. ×   188. ×   189. √   190. ×   191. ×   192. √
193. √194. ×  195. √   196. ×   197. ×   198. √   199. √   200. √

网友E:
维修电工知识竞赛练习题(二)
一、单项选择(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分。)
1. 微机调节机械运动位置属于微机应用中的()。
  A、数值计算         B、工业控制         C、事务处理         D、CAD
2. 如图所示正弦交流电路,XC=10W,R=10W,U=10V,则总电流I等于(    )A。
   A、2    B、1    C、4    D、
3. 用晶体管图示仪观察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特性时,()。
  A、X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流
  B、X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流
  C、X轴作用开关置于集电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压
  D、X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流
4. 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大小与线圈中()。
  A、磁通的大小成正比                     B、磁通的大小成反比
  C、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                   D、磁通的变化率成反比
5. JSS-4A型晶体三极管h参数测试仪中的偏流源部分有()档输出且连续可调,给被测管提供偏流。
  A、一               B、两               C、三               D、四
6. 下列属于轮廓控制型数控机床是()。
  A、数控车床         B、数控钻床         C、加工中心         D、数控镗床
7. 直流差动放大电路可以()。
  A、放大共模信号,抑制差模信号           B、放大差模信号,抑制共模信号
  C、放大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               D、抑制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
8. 寄存器主要由()组成。
  A、触发器                               B、门电路
  C、多谐振荡器                           D、触发器和门电路
9. 自动生产线按自动化程度分()大类。
  A、4                B、3                C、2                D、1
10. 共发射极偏置电路中,在直流通路中计算静态工作点的方法称为()。
  A、图解分析法       B、图形分析法       C、近似估算法       D、正交分析法
11. 小型变压器的绕制时,对铁心绝缘及绕组间的绝缘,按对地电压的()倍来选用。
  A、1.5              B、2                C、3                D、4
12. 简单逆阻型晶闸管斩波器的调制方式是()。
  A、定频调宽                             B、定宽调频
  C、可以人为地选择                       D、调宽调频
13. 机械设备中,轴承的常用润滑剂有()种。
  A、1                B、2                C、3                D、4
14. 使用示波器时,要使圆光点居于屏幕正中,应调节()旋钮。
  A、“Y轴衰减”与“X轴位移”             B、“Y轴位移”与“X轴衰减”
  C、“Y轴衰减”与“X轴衰减”             D、“Y轴位移”与“X轴位移”
15. 用晶体管作为电子器件制作的计算机属于()。
  A、第一代           B、第二代           C、第三代           D、第四代
16. 在电磁铁线圈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衔铁被吸合过程中,铁芯中的磁通将()。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D、无法判定
17. V带轮的材料最常采用()。
  A、灰铸铁           B、球磨铸铁         C、45钢             D、青铜
18.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依据负载情况不同,输出接口有()类型种。
  A、3                B、1                C、2                D、4
19. 锥形轴与轮毂的键连接宜用()联接。
  A、楔键             B、平键             C、半圆键           D、花键
20. 涡流在电器设备中()。
  A、总是有害的
  B、是自感现象
  C、是一种电磁感应现象
  D、是直流电通入感应炉时产生的感应电流
21. 在磁路中与媒介质磁导率无关的物理量是()。
  A、磁感应强度       B、磁通             C、磁场强度         D、磁阻
2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故障一般可分为()类。
  A、2                B、3                C、4                D、5
23.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包括()。
  A、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B、主机、键盘及显示器
  C、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D、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
24. 发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A、电磁感应                             B、电流的磁效应
  C、电流的热效应                         D、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
25. 关于磁场的基本性质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磁场具有能的性质                     B、磁场具有力的性质
  C、磁场可以相互作用                     D、磁场也是由分子组成
26. 通常所说的486、586微机,其中486、586的含义是()。
  A、主存的大小       B、芯片的规格       C、硬盘的容量       D、主频
27. 在一个磁导率不变的磁路中,当磁通势为10安匝时,磁通为0.5韦,当磁通势为5安匝时,磁阻为()1/亨利。
  A、20               B、0.5              C、2                D、10
28. 计算机之所以能实现自动连续运算,是由于采用了()。
  A、布尔逻辑         B、存储程序         C、数字电路         D、集成电路
29. 标准直齿圆柱齿轮分度圆直径d,基圆直径db和压力角α三者的关系为(  )。
  A、db=dcosα     B、d=dbcosα    C、db=dtgα    D、d=dbtgα
30. 将二进制数00111011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是()。
  A、2AH              B、3AH              C、2BH              D、3BH
31. 在电力电子装置中,电力晶体管一般工作在()状态。
  A、放大             B、截止             C、饱和             D、开关
32. 示波器的偏转系统通常采用()偏转系统。
  A、静电             B、电磁             C、机械             D、机电
33. 逆变器中的电力晶体管工作在()状态。
  A、饱和             B、截止             C、放大             D、开关
34. 调速系统的调速范围和静差率这两个指标()。
  A、互不相关         B、相互制约         C、相互补充         D、相互平等
35. 电力场效应管MOSFET适于在()条件下工作。
  A、直流             B、低频             C、中频             D、高频
36. 串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
  A、一条直线         B、双曲线           C、抛物线           D、圆弧线
37. 交磁电机扩大机的补偿绕组嵌放在定子铁心的()槽中,且与电枢绕组串联,用来补偿直轴电枢反应磁通。
  A、中槽和小         B、大槽和中         C、大槽和小         D、大、中、小
38. 世界上发明的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是()。
  A、ENIAC            B、EDVAC            C、EDSAC            D、UNIVAC
39. 在大容量三相逆变器中,开关元件一般不采用()。
  A、晶闸管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可关断晶闸管                         D、电力晶体管
40. 在并联谐振式晶闸管逆变器中,与输入端串联的大电感起()隔离的作用。
  A、恒压和交流       B、恒流和交流       C、恒压和直流       D、恒流和直流
41. 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的直流接有两个相互串联的()。
  A、容量足够大的电容                     B、大电感
  C、容量足够小的电容                     D、小电感
42. 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启动转矩()。
  A、最大             B、很大             C、为零             D、不很大
43. 无换向器电动机是由转子位置检测器来检测磁极位置以控制()电路,从而实现自控变频。
  A、放大             B、变频             C、斩波             D、限幅
44. 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若要使开环和闭环系统的理想空载转速相同,则闭环时给定电压要比开环时的给定电压相应地提高()倍。
  A、2+K              B、1+K              C、1/(2+K)          D、1/(1+K)
45. 感应同步器在安装时,必须保持两尺平行,两平面间的间隙约为()mm。
  A、1                B、0.75             C、0.5              D、0.25
46.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由()研制成功。
  A、英国             B、法国             C、日本             D、美国
47. 微机没有()的特点。
  A、可以代替人的脑力劳动                 B、价格便宜
  C、可靠性高                             D、高速度的运算
48. 直流电动机断路故障紧急处理时,在叠绕组元件中,可用跨接导线将有断路绕组元件所接的两个换向片连接起来,这个换向片是()的两片。
  A、相邻             B、隔一个节距       C、隔两个节距       D、隔三个节距
49. 一个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应显示“7”,实际显示“1”,故障线段应为()。
  A、a                B、b                C、d                D、f
50. 关于计算机的特点,()是论述的错误。
  A、运算速度高
  B、具有记忆和逻辑判断功能
  C、运算精度高
  D、运行过程不能自动、连续,需人工干预
51.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时间、休息与生活需要的时间、以及加工准备和结束时间等。
  A、辅助                                 B、布置工作地
  C、停工损失                             D、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
52. 在模拟放大电路中,集电极负载电阻Rc的作用是(  )。
  A、限流
  B、减小放大电路的失真
  C、把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转变为电压放大作用
  D、把三极管的电压放大作用转变为电流放大作用
53. 在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中加入电流正反馈的作用是利用电流的增加,从而使转速(),使机械特性变硬。
  A、减少             B、增大             C、不变             D、微增大
54. 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公式为()。
  A、n=(U-IaRa)/Ceφ             B、n=(U+IaRa)/Ceφ                            C、n=Ceφ/(U-IaRa)             D、n=Ceφ/(U+IaRa)
55. 在或非门RS触发器中,当R=1、S=0时,触发器状态()。
  A、置1              B、置0              C、不变             D、不定
56. 简单的自动生产流水线,一般采用()控制。
  A、顺序                                 B、反馈
  C、前部分顺序控制,后部分用反馈         D、前部分反馈控制,后部分顺序
57. 计算机发展的方向是巨型化、微型化、网络化、智能化,其中“巨型化”是指()。
 A、体积大  B、质量大  C、外部设备更多  D、功能更强、运算速度更快、存储量更大
58. 微机中的中央处理器包括控制器和()。
  A、ROM              B、RAM              C、存储器           D、运算器
59.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地时间、休息与()时间,以及加工准备时间和结束时间。
  A、辅助                                 B、生活需要
  C、停工损失                             D、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
60. 微机的核心是()。
  A、存储器           B、总线             C、CPU              D、I/O接口
61. 它励发电机的外特性比并励发电机的外特性要好,这是因为它励发电机负载增加,其端电压将逐渐下降的因素有()个。
  A、1                B、2                C、3                D、4
62.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硬件系统包括()。
  A、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                   B、主机、键盘及显示器
  C、数字电路                             D、集成电路
63. 将十进制数59转换为二进制数是()。
  A、00111011         B、10110111         C、10011111         D、10010011
64. 将二进制数010101011011转换为十进制数是()。
  A、1371             B、3161             C、1136             D、1631
65. 力矩式自整角机按其用途的不同可分为()种。
  A、2                B、3                C、4                D、5
66. TTL与非门输入端全部接高电平时,输出为()。
  A、零电平                               B、低电平
  C、高电平                               D、可能是低电平,也可能是高电平
67. 计算机内采用二进制的主要原因是()。
  A、运算速度快       B、运算精度高       C、算法简单         D、电子元件特征
68. 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在出现偏差时,系统将()。
  A、不能消除偏差                         B、完全能消除偏差
  C、能消除偏差的三分之一                 D、能消除偏差的二分之一
69. 无换向器电动机又称为()电动机。
  A、他控变频同步     B、他控变频异步     C、自控变频同步     D、自控变频异步
70. 内燃机中的曲柄滑块机构,应该是以()为主动件。
  A、滑块             B、曲柄             C、内燃机           D、连杆
71. 在正弦波振荡器中,反馈电压与原输入电压之间的相位差是()。
  A、0°              B、90°             C、180°            D、270°
72. 直流力矩电动机是一种能够长期处于堵转下工作的()直流电动机。
  A、高转速大转矩     B、高转速小转矩     C、低转速大转矩     D、低转速小转矩
73. 发电机——电动机组调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调速自控系统。
  A、开环             B、半闭环           C、单闭环           D、全闭环
74. 中频发电机的频率范围是()赫兹。
  A、50                                   B、30
  C、40                                   D、大于50赫兹至10000
75.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地时间、休息与生活需要的时间、以及()和结束时间。
  A、加工准备                             B、辅助时间
  C、停工损失时间                         D、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的时间
76.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通常做成()式。
  A、罩极             B、凸极             C、线绕             D、鼠笼
77. ()是指微机对生产过程中的有关参数进行控制。
  A、启动控制         B、顺序控制         C、数值控制         D、参数控制
78. 一般工业控制微机不苛求()。
  A、用户界面良好     B、精度高           C、可靠性高         D、实时性
79. 多谐振荡器是一种产生()的电路。
  A、正弦波           B、锯齿波           C、矩形脉冲         D、尖顶脉冲
80. 7000表示()轴承。
  A、推力球           B、圆锥滚子         C、圆柱滚子         D、调心滚子
81. 双闭环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其中两环之间关系是()。
  A、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           B、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为内环
  C、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也为内环         D、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也为外环
82. 工时定额通常包括作业时间、布置工作地时间、()与生活需要的时间、以及加工准备和结束时间等。
  A、辅助                                 B、休息
  C、停工损失                             D、非生产性工作时所消耗
83. 空心杯转子交流测速发电机励磁绕组产生()。
  A、频率不同的交流电                     B、频率相同的交流电
  C、直流电                               D、电势为零
84. ()不属于微机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A、智能仪表                             B、自动售票
  C、机床的生产控制                       D、电机的启动、停止控制
85. 影响模拟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稳定的主要因素是()。
  A、三极管的β值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C、放大信号的频率                       D、工作环境的温度
86. 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提高工艺编制水平                     B、缩短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87.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整个工作过程分五个阶段,当PLC通电运行时,第四个阶段应为()。
  A、与编程器通讯     B、执行用户程序     C、读入现场信号     D、自诊断
88. 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   B、缩短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89.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整个工作过程分五个阶段,当PLC通电运行时,第一个阶段应为()。
  A、与编程器通讯     B、执行用户程序     C、读入现场信号     D、自诊断
90. 输入采样阶段是PLC的中央处理器,对各输入端进行扫描,将输入端信号送入()。
  A、累加器           B、指针寄存器       C、状态寄存器       D、存贮器
91. 在梯形图编程中,常开触头与母线连接指令的助记符应为()。
  A、LDI              B、LD               C、OR               D、ORI
92. 关于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串级调速说法正确的是()。
  A、串级调速可以提高电动机的运行效率
  B、串级调速降低电动机的运行效率
  C、串级调速就是在定子电路里串电阻调速
  D、串级调速就是在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
93. 国内外PLC各生产厂家都把()作为第一用户编程语言。
  A、梯形图           B、指令表           C、逻辑功能图       D、C语言
94. 直流电机换向极的作用是:()。
  A、削弱主磁场       B、增强主磁场       C、抵消电枢磁场     D、产生主磁通
95. 一般要求模拟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些好。
  A、大些好,输出电阻小                   B、小些好,输出电阻大
  C、输出电阻都大                         D、输出电阻都小
96. 变频调速中变频器的作用是将交流供电电源变成()的电源。
  A、变压变频         B、变压不变频       C、变频不变压       D、不变压不变频
97. 滑差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主要取决于()的机械特性。
  A、异步电动机                           B、转差离合器
  C、测速发电机                           D、异步电动机和测速发电机综合
98. 水轮发电机的定子结构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结构基本相同,但其转子一般采用()式。
  A、凸极             B、罩极             C、隐极             D、爪极
99. 在实际调整模拟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时,一般是以()为准。
  A、Ib    B、Ic     C、Uce     D、Ube
100. 正弦波振荡器的振荡频率f取决于()。
  A、反馈强度                             B、反馈元件的参数
  C、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D、选频网络的参数
101. 大型变压器的铁芯轭截面通常比铁芯柱截面要大()%。
  A、5-10             B、10-15            C、15-20            D、5
102. 在梯形图编程中,常闭触头与母线连接指令的助记符应为()。
  A、LDI              B、LD               C、OR               D、ORI
103. 变压器故障检查方法一般分为()种。
  A、2                B、3                C、4                D、5
104. 变压器作空载试验,要求空载电流一般在额定电流的()左右。
  A、5%              B、10%             C、12%             D、15%
105. 自控系统开环放大倍数()越好。
  A、越大                                 B、越小
  C、在保证系统动态特性前提下越大         D、在保证系统动态特性前提下越小
106. 在梯形图编程中,传送指令(MOV)功能是()。
  A、将源通道内容传送给目的通道中,源通道内容清零
  B、将源通道内容传送给目的通道中,源通道内容不变
  C、将目的通道内容传送给源通道中,目的通道内容清零
  D、将目的通道内容传送给源通道中,目的通道内容不变
107. 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有()个导电臂。
  A、1                B、2                C、3                D、4
108. 低频信号发生器的振荡电路一般采用的是()振荡电路。
  A、电感三点式       B、电容三点式       C、石英晶体         D、RC
109. 以电力晶体管组成的斩波器适于()容量的场合。
  A、特大             B、大               C、中               D、小
110. 三相电动机负载及对整流电源要求较高的场合一般采用()整流电路。
  A、单相半波         B、三相半波         C、三相桥式半控     D、三相桥式全控
111. 电容三点式正弦波振荡器属于()振荡电路。
  A、RC               B、LC               C、RL               D、石英晶体
112. 大型变压器为充分利用空间,常采用()截面。
  A、方形             B、长方形           C、阶梯形           D、圆形
113. 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调速调到最低转速时,其转动移刷机构使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电角度。
  A、-180°           B、180°            C、0°              D、90°
114. 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系统对()调节补偿作用。
  A、反馈测量元件的误差有                 B、给定电压的漂移误差有
  C、给定电压的漂移误差无                 D、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有
115. 变压器铁芯结构的基本形式有()种。
  A、1                B、2                C、3                D、4
116. 交流换向器电动机因有滑坏及换向器故外加电压不能过高,容量()。
  A、可以做得很大     B、不会很大         C、3KW以下          D、800瓦以下
117. 计数器主要由()组成。
  A、RC环形多谐振荡器                     B、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
  C、显示器                               D、触发器
118. 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的输出电压为()。
  A、正弦波           B、矩形波           C、锯齿波           D、尖顶波
119. 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的每个导电臂由一个电力晶体管和一个()组成二极管。
  A、串联             B、反串联           C、并联             D、反并联
120. 交流双速电梯运行速度一般应小于()m/s以下。
  A、1                B、2                C、2.5              D、3
121. 电压型逆变器是用()。
  A、电容器来缓冲有功能量的               B、电容器来缓冲无功能量的
  C、电感器来缓冲有功能量的               D、电感器来缓冲无功能量的
122. 线绕式异步电动机采用串级调速比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相比()。
  A、机械特性一样     B、机械特性较软     C、机械特性较硬     D、机械特性较差
123. 逆变器根据对无功能量的处理方法不同,分为()。
  A、电压型和电阻型                       B、电流型和功率型
  C、电压型和电流型                       D、电压型和功率型
124. 有个三相六极转子上有40齿的步进电动机,采用单三拍供电,则电动机的步矩角θ为()。
  A、3°              B、6°              C、9°              D、12°
125. 变压器的铁芯由()大部分组成。
  A、2                B、3                C、4                D、5
126. 电压型逆变器的直流端()。
  A、串联大电感       B、串联大电容       C、并联大电感       D、并联大电容
127. 直流电动机用斩波器调速的过程中()。
  A、有附加能量损耗                       B、没有附加能量损耗
  C、削弱磁场                             D、增强磁场
128.
128. 如图示运算放大器属于(    )。
  A、加法器           B、乘法器           C、微分器           D、积分器
129. 变压器主绝缘击穿的修理步骤为:更换绝缘、烘干器身和()。
  A、帮扎                                 B、灌入合格的变压器油
  C、焊接引线                             D、修好接地片
130. 直流放大器的级间耦合一般采用()耦合方式。
  A、阻容             B、变压器           C、电容             D、直接
131. 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对检测反馈元件和给定电压造成的转速降()补偿能力。
  A、没有                                 B、有
  C、对前者有补偿能力,对后者无           D、对前者无补偿能力,对后者有
132. 修理变压器分接开关时,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75%,开关在空气中曝露时间不得超过()小时。
  A、8                B、16               C、24               D、48
133. 在下列办法中,不能改变交流异步电动机转速的是()。
  A、改变定子绕组的磁极对数               B、改变供电电网的电压
  C、改变供电电网的频率                   D、改变电动机的转差率
134. 在多级直流放大器中,对零点飘移影响最大的是()。
  A、前级             B、后级             C、中间级           D、前后级一样
135. 电梯轿厢额定载重量为1000kg,一般情况下轿厢可乘()人应为满载。
  A、10               B、5                C、20               D、15
136. 直流放大器中,产生零点飘移的主要原因是()的变化。
  A、频率             B、集电极电流       C、三极管β值       D、温度
137. 在运算电路中,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域,因而要引入(),利用反馈网络实现各种数学运算。
  A、深度正反馈       B、深度负反馈       C、浅度正反馈       D、浅度负反馈
138. 旋转变压器的主要用途是()。
  A、输出电力传送电能
  B、变压变流
  C、调节电机转速
  D、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随动系统和解算装置
139. 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闭环系统的转速降减为开环系统转速降的()倍。
  A、1+K              B、1+2K             C、1/(1+2K)         D、1/(1+K)
140. 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系统,一般调速范围D应为()。
  A、D<10             B、D>10             C、10<D<20          D、20<D<30
141. 三相异步电动机要检查定、转子绕组匝间绝缘的介电强度,应进行()试验。
  A、匝间绝缘         B、耐压             C、短路             D、空载
142. 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一般静差率S为()。
  A、S<15%            B、10%<S<15%        C、S>15%            D、S<10%
143. 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系统,当负载增加时,则电动机转速下降,从而引起电枢回路()。
  A、端电压增加       B、端电压不变       C、电流增加         D、电流减小
144. 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是通过稳定直流电动机电枢电压来达到稳定转速的目的,其原理是电枢电压的变化与()。
  A、转速的变化成正比                     B、转速的变化成反比
  C、转速的变化平方成正比                 D、转速的变化平方成反比
145.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高,说明()。
  A、电压放大能力强                       B、电流放大能力强
  C、共模抑制能力强                       D、运算精度高
146.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其伏安特性的()特性进行稳压的。
  A、正向起始         B、正向导通         C、反向             D、反向击穿
147. CNC装置内的位置控制器,得到控制指令后,去控制机床()。
  A、进给             B、主轴变速         C、油泵升起         D、刀库换刀
148. 在负载增加时,电流正反馈引起的转速补偿其实是转速上升,而非转速量应为()。
  A、上升                                 B、下降
  C、上升一段时间然后下降                 D、下降一段时间然后上升
149. 电压负反馈加电流正反馈的直流调速系统中,电流正反馈环节()反馈环节。
  A、是补偿环节,而不是                   B、不是补偿而是
  C、是补偿环节,也是                     D、不是补偿也不是
150. 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具有()耦合放大器。
  A、高放大倍数的阻容                     B、低放大倍数的阻容
  C、高放大倍数的直接                     D、低放大倍数的直接
151. 在负载增加时,电流正反馈引起的转速补偿其实是转速()。
  A、上升                                 B、下降
  C、上升一段然后下降                     D、下降一段然后上升
152. 电流截止负反馈的截止方法不仅可以用()比较方法,而且也可以在反馈回路中对接一个稳压管来实现。
  A、电流             B、电压             C、功率             D、电荷
153. 在调速系统中,当电流截止负反馈参与系统调节作用时说明调速系统主电路电流()。
  A、过大             B、过小             C、正常             D、为零
154. 串联型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工作在()状态。
  A、放大             B、截止             C、饱和             D、任意
155. 电流截止负反馈的截止方法不仅可以用电压比较方法,而且也可以在反馈回路中对接一个()来实现。
  A、晶闸管           B、三极管           C、单晶管           D、稳压管
156. 带有电流截止负反馈环节的调速系统,为了使电流截止负反馈参与调节后机械特性曲线下垂段更陡一些,应把反馈取样电阻阻值选得()。
  A、大一些           B、小一些           C、接近无穷大       D、零
157. 无静差调速系统中必须有()调节器。
  A、比例——积分     B、比例             C、比例——微分     D、微分
158. 无静差调速系统中,积分环节的作用使输出量()上升,直到输入信号消失。
  A、曲线             B、抛物线           C、双曲线           D、直线
159. 无静差调速系统,比例调节器的输出电压与()。
  A、输入电压成正比                       B、输入电压成反比
  C、输入电压平方成正比                   D、输入电压平方成反比
160. 莫尔条纹式计量光栅主要技术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应为()mm。
  A、30~1000         B、0~1000          C、50~1000         D、30~1700
得  分
评分人
二、判断题 (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
(    )161. SCR-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比F-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节能。
(    )162. 工时定额时间通常包括直接用于完成生产任务的作业时间和必要的布置工作地的时间,及生活需要时间,不包括休息时间。
(    )163. 弹性联轴器具有缓冲、减震的作用。
(    )164. 链传动中链条的节数采用奇数最好。
(    )165. 轮系中使用惰轮可以改变从动轮的转速。
(    )166. 在生产中,若需要低压大电流可控整流装置,一般常采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
(    )167. 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转矩与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    )168. 在电压型逆变器中,是用大电感来缓冲无功能量的。
(    )169. 同步示波器一般采用了连续扫描方式。
(    )170. 磁栅输出信号的大小与磁头和磁性标尺的相对速度无关。
(    )171. 提高职工素质是缩短基本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保证。
(    )172. 与门的逻辑功能可概括为“有0出0,有1出1”。
(    )173. 电力场效应管MOSFET在使用时要防止静电击穿。
(    )174. 使用JSS-4A型晶体三极管测试仪时,接通电源预热5分钟后才可以使用。
(    )175. 在程序编制过程中,同一编号的线圈在一个程序中可以使用多次。
(    )176. SR-8型双踪示波器可以用来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
(    )177. 使用示波器观测信号之前,宜将“Y轴衰减”置于最小档。
(    )178. 斩波器中的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    )179. 斩波器中采用电力场效应管后可以提高斩波频率。
(    )180. 利用示波器观察低电平信号及包含着较高或较低频率成分的波形时,必须使用双股绞合线。
(    )181. JT-1型晶体管图示仪只能用于显示晶体管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曲线。
(    )182. 当线圈中通过1安的电流,能够在每匝线圈中产生1韦的自感磁通,则该线圈的自感系数就是1享。
(    )183. 计算机结构体系的提出者是爱因斯坦。
(    )184. 使用JSS-4A型晶体三极管测试仪时,在电源开关未接通前,应将电压选择开关和电流选择开关放在最大量程。
(    )185. 自感是线圈中电流变化而产生电动势的一种现象,因此不是电磁感应现象。
(    )186. 直流电动机反接制动,当电动机转速降低至接近零时应立即断开电源。
(    )187. 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在低速运行时容易发生停转现象,主要原因是电压负反馈太强。
(    )188. 有静差调速系统是依靠偏差进行调节;无静差调速系统是依靠偏差的积累进行调节的。
(    )189. 轿厢在额定速度下运行时,人为限速器动作,可以进行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    )190.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内部为四层结构。
(    )191. 为了保证PLC交流电梯安全运行,安全触点采用常开触点输入到PLC的输入接口。
(    )192. 模拟放大电路设置静态工作点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其波形失真。
(    )193. 直流电动机回馈制动的原理是指电动机处于发电机状态时运行,将发出的电能消耗到制动电阻上。
(    )194. 电流截止负反馈是一种只在调速系统主电路过电流下起负反馈调节作用的环节,用来限制主回路过电流。
(    )195. PLC交流电梯在任何层停梯后,司机可以改变电梯的运行方向。
(    )196. 液压泵的吸油高度一般应大于500mm。
(    )197. 当前使用的计算机都叫微机。
(    )198. 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是缩短辅助时间的重要措施。
(    )199. 蜗杆传动的传动比很大,所以结构尺寸也大。
(    )200. 冯•诺依曼计算机将要执行的程序与其它数据一起存放在存储器中,由它们控制工作。
维修电工知识竞赛练习题答案(二)
一、单项选择
  1. B      2. D      3. D      4. C      5. B      6. C      7. B      8. D
  9. C     10. C     11. B     12. C     13. B     14. D     15. B     16. A
 17. A     18. A     19. C     20. C     21. C     22. A     23. C     24. A
 25. D     26. B     27. A     28. A     29. A     30. D     31. D     32. A
 33. D     34. B     35. D     36. B     37. C     38. A     39. B     40. B
 41. A     42. D     43. B     44. B     45. D     46. D     47. A     48. B
 49. A     50. D     51. B     52. C     53. A     54. A     55. B     56. A
 57. D     58. D     59. B     60. C     61. B     62. A     63. A     64. A
 65. C     66. B     67. D     68. A     69. C     70. A     71. A     72. C
 73. A     74. D     75. A     76. D     77. C     78. A     79. C     80. B
 81. B     82. B     83. B     84. B     85. D     86. A     87. B     88. A
 89. D     90. C     91. B     92. A     93. A     94. C     95. A     96. A
 97. B     98. A     99. B    100. D    101. A    102. A    103. A    104. A
105. C    106. B    107. B    108. D    109. C    110. C    111. B    112. C
113. B    114. C    115. B    116. B    117. D    118. B    119. D    120. A
121. B    122. C    123. C    124. A    125. A    126. D    127. B    128. C
129. B    130. D    131. A    132. C    133. B    134. A    135. A    136. D
137. B    138. D    139. D    140. A    141. A    142. C    143. C    144. A
145. D    146. D    147. A    148. B    149. A    150. C    151. A    152. B
153. A    154. A    155. D    156. A    157. A    158. D    159. A    160. A
二、判断题
161. √   162. ×   163. √   164. ×   165. √   166. ×   167. √   168. ×
169. ×   170. √   171. √   172. ×   173. √   174. √   175. ×   176. ×
177. ×   178. √   179. √   180. ×   181. ×   182. ×   183. ×   184. ×
185. ×   186. √   187. √   188. ×   189. √   190. √   191. ×   192. √
193. ×   194. √   195. √   196. √   197. ×   198. √   199. ×   200. √

网友F:
具体要看招聘方企业内有那些设备,要看招聘方需要哪方面的人。
本人也曾参加过招聘电工,面试时,主要针对本企业的设备,针对应聘人员将要工作的岗位。提出一些如电机的启动方式,电机保护形式,以及一些电器常识。

网友G:
的确很难!!

网友H:
www,st.gd.cn

网友I:
谢谢!收藏此文章。还可以,

网友J(2010-10-07):
多谢!收藏此文章。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