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08-25):
求教光藕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光耦继电器特点:
无机械触点,因此没有触点的磨损,使用寿命接近于无限,它的长寿命、高信赖性是机械式继电器无法相比的。
光耦合继电器的驱动部分具有光耦特性,抑制干扰传输。
无动作声音、无弹跳、防震。
AC/DC兼用。
低电流控制、高隔离电压、高速切换、低泄漏电流。
小型、薄型、轻量、高密度安装,SOP封装的厚度在2mm左右。
可控制各种负载(微小模拟信号的切换、继电器、电灯、发光二极管、加热器、马达、电磁吸筒等)。
接点类型有:1常开、1常闭、1开1闭、2常开、2常闭。
应用领域:
广泛应用于测量仪器、通讯器械(数据机、电子交换系统、PBX、多功能电话机、传真机)、工业器械、医疗器械、安全系统、家电、办公自动化、监测系统、可编程控制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