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冶金

楼主(2006-08-25):
请教一下,接近开关的电容式和电感式有什么不同??肯请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A:
就用场合不一样的.比如电感式的,测铁磁物质好用.在机械方面用得挺多的.如果要感应人体什么的.电容式的才行啊.

网友B:
一种是电场,一种是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