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烧了,请大虾指点

楼主(2006-08-26):
我出差时碰到控制变压器烧了,用表测了一下,发现初级回路是开路,次级是短路的.但说给领导听,他说开路就不可能烧.后来又做了一次试验,在初级线圈输入220V的电压.但次级什么也没加.刚通上电,变压器就冒火了,请问我们的做法有什么不妥. 烧的原因有哪几种可能?请各位大虾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次级有短路,在就是整流桥短或者续流二极管短路。输入电压太高,或者是变压器质量问题,

网友B:
在初级线圈输入220V的电压.但次级什么也没加.刚通上电,变压器就冒火了?? 啥牌子的,质量有问题!!一般控制变压器都长期通电,散热不好会烧的,烧初级,大都是开路。

网友C:
你测了初级开路还烧,说明你测得不对,或是看走眼了!

在初级线圈输入220V的电压.但次级什么也没加.刚通上电,变压器就冒火了
这种情况应是初级线匝之间短路,电流过大引起。

网友D:
    你所说的不正确,初级开路是构不成回路不会烧变压器的,

网友E(2007-02-27):
是不是量的时候万用表档位旋错了,导致错量成开路?

网友F:
用表测量开路不一定说就是上电就不通.低压测量的开路值得商榷.

网友G:
在初级线圈输入220V的电压.但次级什么也没加?
没看明白...初级线圈应该加多少?要是220V的,次极不接负荷,也是没事的!

网友H:
测量有问题,初级开路是不会烧的,应是初级匝间短路才可能烧。

网友I:
用万用表测量十不准确的,万用表测量典雅只有9v以下,好像你用万用表测一个20v稳压二极管,当然不会通,当加上大于20v的电压它就通了。所以会冒烟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J:
测开路时电阻为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