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恢复出厂值?

楼主(2006-08-26):
我的问题是如果触摸屏使用过宏功能将一些数值写入其内部存贮器了,但是现在不想使用宏功能了,如何清除内部存贮器内已写入的数值恢复出厂值呢?谢谢。

网友A:
用软件修改。

楼主:
to ac 米兰:怎么用软件修改呀?不会是每个都再写入0来清除吧,没有快捷的恢复出厂值的功能吗?

网友A:
好像没有

网友B:
长按“SYS”进系统菜单,选“FILE MANAGER”,选上方右侧的芯片格式化后等吧。。。
全清了吧

楼主:
谢谢你张东,我现在知道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