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怎么选型?

楼主(2006-08-26):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搞过机床电机放大机改造的经验。我这里从俄罗斯进口一台二手镗床,年代1973年出产,由于过关的时候电器元件有一些丢失,需要国产化一部分。有一个曾经操作过镗床的老师傅告诉我,有一个电机放大机丢失了,需要国产化。我查了一些相关资料,也不是很懂得电气。缩在这里敢问各位,这个电机放大机是不是可以用直流调速器代替?谢谢啦!直流电机图片,请各位帮我看看,如果我选择直流调速器的话应该怎么确定直流调平速器的参数?殉国是直流调速器的代理厂家可以联系我,留下电子邮件,我把直流电机图片传送过去,请帮助选型,谢谢!我要求购调速器

网友A:
我也向知道你的直溜调速器的质量怎么样了!!找到了告诉我一声了 !我也好了解了 !!谢谢!!!!!

网友B:
可以整个换成直流系统的,如后维护也方便的多,放大机淘汰多年了!

网友B:
电子邮件:libingyan@vip.sina.com

楼主:
电子邮件已经发送

楼主:
怎么才能把照片发在贴子上?

网友C:
 干啥都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6 21:39:00
    怎么才能把照片发在贴子上
 -------------------------------------------------------
申请vip用户就可以贴图了

网友D:
 楼主:你厂的镗床直流电机采用的是老式的带发电机组的Z2系列电机(电压:220V),反馈为测速电机.从机械性能上讲那个年代的产品可能还忧于现在,机床的发展主要是控制精度与效率的提高;所以我们国内现在大部分的中大型机床机械部分有的已使用了几十年甚至更长,但都是完整的保留了机械部分,只是把电气传动与控制改造而已,机床的性能与效率不亚于新上设备,至于传动还是保留原有直流形式(直流调速在低速运行优于交流调速),可以按投入预算来决定是否保留电机(按你描述需要更换电机),如在不考虑一次投入费用,建议电机采用Z4系列替换,总体改造费用不会大于交流,但整机性能与效率是肯定优于交流传动.我们曾按此方式改造过多台镗床.

楼主:
下面引用由民族英雄在 2006-8-27 10:11: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你厂的镗床直流电机采用的是老式的带发电机组的Z2系列电机(电压:220V),反馈为测速电机.从机械性…
--------------------------------------------------------------------------------------------
你们怎么收费?

网友E:
此设备有五个电磁离合器选择方向,一台直流电机控制进给,用变频器加变频专用电机改效果很好,我做过。

楼主:
谢谢你得提供的方案,可是我不太打算换掉直流电机,因为交流电机还要更改机械连接,不知道是不是会很麻烦!

网友F(2006-09-25):
再具体点,我知道有几家都生产直流调速:如AB,ABB,SI,EATON等。在高油污环境中请考虑IP等级。

网友G(2008-03-05):
我厂也有一台这样的设备正准备改掉原电器,改好的话交流一下。

网友H:
好东西啊,我喜欢

网友H:
本公司做直流无刷有HALL和无HALL驱动器,(3KW以下),欢迎咨询。
QQ 38143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