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个漏电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2006-08-26):
各位前辈,在下现在被一个问题困扰,希望各位能伸出援手,帮我解惑,在三相四线制电力系统中,有两级保护的漏电保护装置(上下级两只漏电保护器),现场的漏保下桩头现要接一台单相设备和一台三相设备,单相设备一相取火一相取N,三相设备四根线,三根相线接在漏保下桩头,保护接地线则翻至该漏保上桩头零线进线端,两设备分开都能正常工作,但一起开启,上一级漏保即跳,为了实现工作,我只有甩掉上一级漏保,但这就背离和两级保护的本意,请教各位前辈和高人,正确的而不会使得漏保跳的接线应该是怎样的呢?多谢

网友A:
“保护接地线则翻至该漏保上桩头零线进线端”是错误的。三相设备的第四根线若是零线,则应接在下级漏电保护器下桩头零线出线端;若是保护地,则另外接保护地,而不能接N线端(很危险)。

网友B:
两设备分开能正常工作。
那一起工作时所引起的跳闸,漏电指示是否弹出?

楼主:
多谢答复,保护线如不翻至漏保上桩头则单相和三相设备一起用时漏保要跳,mengyoutfl,你这样的接法在你单位是可行的吗,那就让我更摸不着头脑了,Jery,漏电指示是否弹出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还望解释一下.我说的漏保跳就是指漏保上的扳动开关跳到断电位置,切断供电.

网友C:
一起开,单相的抄了三相设备保护接零的短路了。所以单相的不跳,上一级要跳。

网友B:
在扳动开关的右侧有一个小正方形指示块,若因漏电跳闸,该指示块会凸出来。。

网友D:
三根相线接在漏保下桩头,保护接地线则翻至该漏保上桩头零线进线端,
两个电动机同时工作时,单相电动机流经零线的电流通过三相电动机的保护地线通往地了,故引起上级漏电断路器跳了,而下级的不会跳。
三相电动机的保护地线不能这样接,应该接大地。

网友E:
下面引用由mengyoutfl在 2006-8-26 23:23:00 发表的内容:
“保护接地线则翻至该漏保上桩头零线进线端”是错误的。三相设备的第四根线…
--------------------------------------------------------------------------------------------
同意呀!!!

楼主:
mengyoutfl,你说接到上桩头很危险,能知道是怎样的危险吗?

楼主:
各位请注意,漏保下不单接三相设备,也要接单相的,单相的零线是否能和三相设备的保护接零一同接在漏保的零线出线桩上呢?
"两个电动机同时工作时,单相电动机流经零线的电流通过三相电动机的保护地线通往地了,故引起上级漏电断路器跳了,而下级的不会跳。
三相电动机的保护地线不能这样接,应该接大地。"
三相没有接地,因为没有接地装置,只有接零,所以不应该会从保护接地通到地.

网友F:
三相设备四根线,三根相线接在漏保下桩头,保护接地线则翻至该漏保上桩头零线进线端错,保护接地线则翻至上一级漏保上桩头零线进线端。

网友G:
不能保护接零

网友H:
刘志斌说的有道理 三相四线制中心点接地系统应该采用保护接零,保护接地线则翻至上一级漏保上桩头零线进线端。如果上面还有漏保,应该说不管多少级,你的保护零线都应该接到最上一级的上庄头零线进线端,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采用三相五线的道理!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保护接零正是翻到上一级漏保的上桩头,所以使两级漏保无意义,我看过其他资料,都是将单相设备的工作接零和三相设备的保护接零一同接到漏保零线出线端,但实际工作总却要跳,想知道为什么会跳,和有无解决的办法

网友D:
保护接零不能接到回路中任何地方,只能接地!

网友D:
三相回路保护接零确切地说应为保护接地

网友I(2007-03-22):
楼主错了!保护接地就只能接地而不能接零

网友J:
由于你的负载既有单相的又有三相的,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的办法,就是更换漏电开关,你原来用的应该是3P的漏电开关,应换为4P的漏电开关,或3相设备和单相设备分别用漏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