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6-08-26):
三菱FX1S、FX1N、FX2N手持编程器的FX-20P-CAB电缆可否用于连接计算机和PLC进行通讯

网友A:
不可以,三菱PLC和计算机连接电缆用的是三菱专用的通讯协议,一般的RS232 422 485都不能通讯,它专用的通讯电缆里有一块转换芯片的,还是买专用的稳定点,我自做过一根,用了八个电阻转换,通讯时时好时坏,不是很成功,如果你需要,联系:13901918648,吴工

楼主:
SC-09专用电缆多少钱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