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数字输出信号控制无源量?

楼主(2006-08-26):
如何用数字输出信号控制无源量?
我是菜鸟,不知道这种提法是否正确。
打算用多功能卡的数字输出量来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多功能控制端口的“运转、正转、反转”等控制端都是“无源”的,讲其接地即可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技术人员说要采用“中间继电器”实现,我想请教一下能否直接通过多功能板子的数字输出量(开关量)直接控制变频器的“无源多功能控制端口”? 数字输出的“低电平0”可以作为“接地”信号使用吗?
拜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数字量的卡输出是什么形式的(sink输出还是source输出)
,与你的变频器的I/O要求的是否一致,如一致共地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不清楚的,我用普通的多功能数据采集卡,参数如下:Output Voltage:
Low: Min. 0V; Max. 0.4V
High: Min. +2.4V; Max. 5.5V
Driving Capacity:
Low: Max. +0.5V at 8.0mA (Sink)
High: Min. 2.7V at 0.4mA (Source)
变频器的外部控制端口通过“直接接地”就可以实现,我已经试过了,可以的。
DI/O的最低电压是“0V”,那可否把它当作“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