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闭环控制问题

楼主(2006-08-26):
请问各位,能不能把安川变频器闭环控制的双绞电缆线改造成由无线数传(电台)控制?我这里门吊上的钩起升闭环控制电缆经常发生断线故障,检查和更换费事费力,大约有100米长随小车移动,编码器为600脉冲,PG-B2卡,如能改成数控的话,请问其可靠性如何?

网友A(2006-09-25):
你说的是编码器线还是控制线呢?

楼主:
就是电机上的编码器和变频器PG-B2卡之间的电缆,约100米,随小车移动。

网友B(2006-12-06):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有信必复

网友C:
没听说有能这么做的。

网友D:
无线数传(电台)控制容易受干扰,难以保持稳定。

网友E(2007-02-02):
没听说过

网友F:
等数传电台把信号送到时,电机早就报警停机了,不现实。
你可以找一下柔性电缆,这种电缆好的可以用很长时间。
不过价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