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求助:在没有主机的情况下,如何只用一个显示器与距离主机通讯

楼主(2006-08-26):
求助啊:哪位专家工程师能帮我一下,在不用主机的情况下,如何让远程主机与本地显示器建立连接,当然,在远程主机上还有它本地的显示器。并且要这两个显示器互不干扰。怎么做才行???特急,各位工程师专家回复一下。在这先谢谢您了!!

网友A:
在主机上安装双显卡啊.
如果远程显示器也需要操作的话,就用带触摸功能的.

网友B:
扑通信号显示器在距离太长时,直接连接可能没法显示

网友C:
是啊,距离是个大问题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加双显卡

楼主:
忘了说了,远程显示器与主机的距离为250米左右

网友A:
自己到网上搜搜吧,卖VGA延长器等的很多.

网友D:
双显卡加视频延长器了。
我们公司做了很多这样的项目的。

网友D:
视频延长器你查一下CE25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