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输出继电器(Q)多出口问题

楼主(2006-08-26):
请教一下西门子编程的高手:最近接触西门子S7-200编程时,发现同一个输出继电器(Q)在同一个子程序或多个子程序中有很多出口,这会有矛盾吗?像三菱PLC编程时就不能有多个出口,必须所有条件并在一起合一个出口,否则控制出错。望解答,不甚感谢!

网友A:
是这样子的,尤其像out st =等等,多出口可能会造成误动作,
但是像set reset,r s等等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谢谢答复,那究竟可以这样用不???

网友B:
 =不可以,它会执行你程序最后那一个的输出状态。

网友:
谁家的都不可以,

网友C:
不可以说不能这样用,应该是可以这样用。比如说:
1。用SR指令
2。用跳转指令在不同的程序分枝里
3。即使不用跳转指令,而是用Q点作为临时存储器。
4。用直接及时输出PQxx
所以可以在程序里有多个相同的输出,关键是编程者想如何实现,以及想实现何种功能。

网友D:
你的这种用法是错误的!输出只能有一个,触点可以有多个,否则最后的有效!

网友E:
是可以这样用的,但要处理好逻辑关系!

网友F:
最好并起来输出到输出点

网友G:
在不同的分支程序中,是可以多输出。一般为了程序的可读性和现场调试,输出最好是一个,不同的状态可以用不同的中间标志点,然后由中间标志点驱动到输出。这样你做的程序说明文档就很容易被理解,方便以后的人接手。

网友H:
应该可以的呀并起来输出到输出点

网友I:
输出只能有一个,按照扫描顺序,它只会执行最后一个输出.

网友J:
用SR指令应该是可以用,但它只会执行你程序最后那一个的输出状态

网友K(2006-09-26):
支持老工控的说法,最好并起来输出到输出点.这样便于理解.

网友L:
每个指令都会判断是否改变输出映像区,以扫描的周期刷新输出,故不可以,

网友C:
世上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