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PLC和触摸屏和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6-08-26):
   需要一款PLC和屏和编码器,要求如下:
1,PLC输入8点,输出8点,继电器输出型;
2,PLC有系统时钟万年历;
3,PLC需有1点脉冲输入计数功能;
4,运用PLC控制切割机要求如下:先在触摸屏上设置定长切割数据,由旋转编码器采集定长切割数据,送至PLC计数,得到要求的数据后输出一信号送至切割机进行切割,测得的数据另一方面传送触摸屏显示数据,而且在屏上随时可修改数据,在屏上设置多幅画面,能手动和自动控制,在屏上显示实时时钟(这点不重要);
5,PLC还要连接一块触摸屏,与触摸屏连上后还要有一个RS232C通讯口;
6,触摸屏5.7" 单色.
7,PLC和屏要性价比要好,又能实现上述功能就行.

  请您跟据上面的要求帮忙推荐一个PLC和触摸屏,把品牌和型号的配置给我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选择delta的16EH00R + DOP57G(B)STD,可以方便的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可以推荐一款编码器GAM60R13E10RTA绝对型编码器,加一个PLC模块,就能实现。该编码器既能输出绝对位置信号,又同时输出8个凸轮开关点。楼主如对这套系统感兴趣,可发邮件:wei.zhang_sh@163.com或电话:13817337739

网友C:
楼主,你好! 1、不知是否以前有接触过或用过PLC,也不知你具体是要求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产品? 我推荐你PLC用VIGOR PLC,因为现在VIGOR的新款VH系列非常实惠,VH-20MR才几百块钱,直接与电脑连接编程。实用而且实惠!
2、触摸屏5.7" 单色,目前市面上用得比较多的是HITECH,单价也蛮合适的。不知对你是否适用? 3、旋转编码器是台湾HONTKO的,普通旋转增量型的400~600元不等。依脉冲数而定。 4、如果你觉得可以请致电0769-85987399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5、以上的仅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