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 SYMBOL如何导入EXCEL?

楼主(2006-08-26):
使用STEP7中,编辑符号表时感觉不方便,不知道可否在EXCEL编辑,然后导入,该如何操作.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曾经回答过很多人了,编程手册上就有答案。通过导出为DIF文件,然后Excel编辑后通过导入DI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谢谢yuanle的答复 ! 长知识了。

网友C(2007-01-12):
先做一个变量,拷到写字板上,再从写字板拷到EXCEL中即可,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