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一个断电后自动延时5分钟的电路

楼主(2006-08-27):
我需要一个输入AC220V,输出DC5V的电路图,要具体数据,同时要一个断电后自动延时5分钟的电路,要具体数据.求教各位大虾!!谢谢啦!!!

楼主:
我需要一个输入AC220V,输出DC5V的电路图(控制一个继电器),要具体数据,同时要一个断电后自动延时5分钟的电路,要具体数据.求教各位大虾!!谢谢啦!!!

网友A:
你的要求说得一点都不具体,怎么教你?

网友B:
第一个,电子、电工书上有。

第二个,一个断电型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动分触点即可搞定哈。。

网友C:
你的要求描述不清!!!

楼主:
我用了一个光控开关电路,想把它的功能扩展一下,因此加了AMN1热释电传感器带继电器电路,同时也想加一个断电延时大约5分钟的电路,望大虾们帮忙!!谢谢了!!

网友D:
是做在一个小线路板上,楼道光控开关,加检测有人信号吗?
220V通过阻容降压整流滤波得到5V电压。信号控制触发双向可控硅控制楼道灯。可用RC回路延时。

网友E:
TO:  萧放
这样的电路请使用NE555做个延时电路就可以,稳定可靠,很简单。

网友F:
那还不简单 啊

220V  变压 2极管整流 电容做滤波 外加一个7805  就可以搞定
DC5V

网友G:
xue-816说的方法很好

网友H:
给你一个PLC的梯形图,继电控制线路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