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料进料自动化

楼主(2006-08-27):
各位大虾,由于本人入行不久,现有一问题,希望帮帮忙。
公司现有反应釜7个,有四种液体原料,是批量反应,如果要实现进料量的自动控制,请问
投资最省的方案。

网友A:
我们是专做批量控制的公司,请点击网站www.goldhisen.com,可提供专业方案

网友B:
精细化工行业?
类似的反应釜控制我做过很多
流体控制、PH值控制、温度控制、搅拌速度控制
无需专用的控制器
愿意和你交流

网友C:
两种方案
一、流量计+控制阀+批量控制器(或系统)
二、称重模块+控制阀+批量控制(或系统)
如果你要是有上系统的话,就是说自动化程度高就采用方案一。
方案二是你在要求加料准确度高的时候用,
具体价格看你采用什么品牌档次的设备了,一套设备下来,用中等级的品牌的设备价在五万这样子吧。

网友D:
流水寒,有时间希望和你沟通一下,可以吗?

网友E:
你上一套小的PLC控制系统也不会很贵的,
四台阀,不知道你最终想控制进料还是浓度
根据你想调节的量来选定其它设备.

网友C:
荣峰:没有问题,你可以邮件联系我,我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liangzanqu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