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定位与步进的区别

楼主(2006-08-27):
步进电机到达位置后为静止状态,伺服定位后会在小范围内振动,往复纠偏。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的编码线数为500线,经四倍频后,为2000ppr,定位精度应该为0.18度。那如果电机定位后的偏差小于0.18度,伺服会像步进一样静止吗?(这个时候码盘没有信号变化)

网友:
那如果电机定位后的偏差小于0.18度,伺服会像步进一样静止吗?(这个时候码盘没有信号变化)
你用来假设的这个前提,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A:
只要刚性够高,速度够低就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如果500线难出现,那100线呐?10线呐?这不是实际应用问题,只是讨论伺服和步进的设计理论。

网友:
只要是伺服,一个反馈分辨率的抖动在理论上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B:
伺服会像步进一样静止吗?
应该不会的,伺服是有差调节,抖动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那就是说,最好的情况下,会在一个单位反馈中来回纠偏,是吧?也就是说输入和反馈不肯能绝对一样,所以一直在调整?

网友:
也就是说输入和反馈不肯能绝对一样,所以一直在调整?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