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IOUser 用户的密码谁知道?

楼主(2006-08-27):
FixIOUser 用户的密码谁知道?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A:
我知道了 cracy

网友A:
不好意思 错了 是camry

网友B:
楼上的确认了吗?

网友A:
当然确认了。我已经成功登录过是camry,不过我的是3.0不知3.5的是否一样。我下次把它贴出来。

网友C(2006-10-25):
3.5也是一样,不知4.0是不是?

网友A:
有空你去装个4.0试试看 呵呵 如果不是一样的话哪天找个软件再把它解出来

网友D:
会不会是admin

网友E:
晕 登陆超级用户把FixIOUser密码改了不就行了
呵呵

网友A(2007-01-21):
什么要大写?

网友F:
我机子ifix3.5 装了个sme的i/o驱动,就多了个FixIOUser的帐户,每次登陆时都是它登陆.在windows用户帐户里无法删除和更改

怎么卸掉它啊?

网友G(2008-01-11):
在用户选项下双击ctr+alt+del,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然后用户位administrator不需要密码就可以进去,然后去改FIXIO的用户密码

网友H:
用administrator就行了,如果需要再创建一个。

网友I(2008-02-29):
4.0的密码也是camry,前两天刚遇到的``

在fixiouser的用户下就没administrator,

必须把fixiouser的用户删了,系统登录时就成administrator了,

网友A:
那是因为之前你计算机里只有administrator一个账户 所以当fixiouser创建了的时候 administrator就不出现了

网友J(2010-09-23):
camry  你可以把这个密码和用户名改了  删除不是办法 删了下个月他就自动又加上了 我平时选择选改成空密码

以后要用再加用户

网友K:
密码是   camry

网友L:
就是很讨厌,自动代替Administrator,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M:
可以用Administrator登录,删除FixIOUser 帐户。

网友N(2010-11-11):
密码是 camry

不建议删除,IFIX的IODRIVER在远程通讯时会用到这帐户

网友O(2013-12-14):
4.0也是camry

网友P(2014-03-23):
camry 进去后把密码删了吧 费事

网友Q(2017-01-16):
为什么是camry,(凯美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