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安装完,激活后,不能运行!!!!!

楼主(2006-08-27):
我用的是WINCC6.0,使用CP5611通讯.为工控机,只装了显卡驱动!机子只装了:SQL SERVER,WINCC,STEP7,IE6.0,消息队列已装好!现在安装完,激活后,界面为灰色,显示错误提示栏,内容为:Runtime Error!
"Program :Common Files\Siemens\CommonArchiving\CCWriteArchiveServer.exe ab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 重装系统后仍然无效! 急啊!求高手前辈前来相助!赐教啊!

网友A:
是否配置了归档功能?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WINCC软件中的计算机属性,它的计算机命名要和你的电脑的命名一样,我在WINCC5.0中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WINCC软件有CS(编辑)和RT(运行)两部分,你这种情况是运行软件没安装好,网上下载的安装或运行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有原版的WINCC6.0SP2软件,需要请联系
E-mail:yangncbobo8228@163.com
QQ:37824186

网友D:
即使是正版的Wincc软件,也存在这个问题,引发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操作系统的非原版与Wincc的服务发生冲突。

网友E:
在重新安装后就可以了

网友E:
重新安装
有时候同样安装的几台电脑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

网友F:
我的也是装了好几次才可以用的

网友A:
建议在比较“干净”的机器上安装,可能是wincc与其它软件发生冲突。

网友G(2007-10-15):
安装wincc软件的电脑最好不要安装任何的防火墙软件,对于杀毒软件,能不装就不装,如果非要装,最好,杀毒的时候打开,不杀毒的时候,把它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