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模块

楼主(2006-08-27):
这两天接了两台台达220v/1.5kw的变频器经检查模块驱动都坏,昨天去了趟赛格市场,问了几家都没有,网上同行报价都要280元左右(cm20md-12h),AT250V光耦赛格只有一家有要9元,没有办法去了一家电子商行一问20a600v的IGBT没有,35A600V要10元,买了二十只回来,找了两块铝板比原来那旧模块稍大点,马上动手打眼装了七只IGBT,刹车管D极二极管找了一只6A800V整流管装上,修驱动轻车熟路搞定,自己动手做的土模块用线给他连上,一试机OK,接下来安傻了自己做那模块比之前高了5MM,怎么都装不进,看来只能在散热器上想办法,把散热器拆下来巧了跟外壳固定的地方刚好高出8MM,用钢锯给锯了再装模块还高出来多点,整流部分找来两块10A1000V的桥堆在散热器上打眼固定再打上热熔胶,变频器全部装好接了一台7.5KW电机空载试机1.8A左右,看看己经2点了留它去转,先睡觉,今早起来还在转,心里那个高兴,等明天去工厂试再向大伙汇报.

网友A:
整流部分找来两块10A1000V的桥堆在散热器上打眼固定再打上热熔胶

且慢高兴,快点把热熔胶去掉,改用AB胶!

楼主:
热熔胶漏电?我是固定在散 热器上用热熔胶固定引线脚的.

网友A:
热熔胶在温度过高时会熔化、冒烟、起火!
我们在做产品时有过教训。一个德国工程师告诉我:
工业用途不要试图使用热熔胶!

网友B:
    那你BSM25GP120的有没有?卖多少钱?

网友C:
是呀
要多少

网友C:
还头疼呀
都被你搞好了没有也没关系呀

网友D:
佩服佩服,动手能力那么强!不过这么有创意的产品最好还是不要经常出现,呵呵

楼主:
刚从公司看完回来,两台变频器己经运行48小时了发热比其它还小点.

楼主:
算下来自己做块模块九十元还不到,呵呵

网友E:
厉害,不过比我差一点 ,我已经成功将安川改成G11啦,

网友F:
主要安装尺寸对,散热好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我觉的你选的IGBT耐压不够,应该1200伏会好点.

楼主:
220v的600v还不够?你钱多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陈总工在 2006-9-4 16:23:00 发表的内容:
  220v的变频器600v还不够?你钱多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