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触头很快烧毁

楼主(2006-08-27):
115KW自藕启动箱带75KW电机,运行电流120A~170A。一共3套。其中一台运行交流CJ20-250A(380V)触头经常烧毁。使用环境电压不稳。最低300V,但另外两台一直正常使用。不知什么原因。特来请教

楼主:
换过不同品牌的交流都没用

网友A:
电压降的问题,测一下电机运行时的电压和电流。三台电机同时使用,共用一台变压器吗,变压器容量看是不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