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日立L300P可以这样改吗???

楼主(2006-08-27):
我这里的日立机,故障一般是:轻的烧可控整流模块,重的报废,并且是55KW一系列,我自己修好后使用时间非常短,南京维修也如此,真正毛病也找不出,所以我怀疑该机是否存在设计问题....
我的想法是:用桥堆接触器代可控整流模块,加快熔保护模块(该机没有快熔),把铜拍换成PVC电缆(防止拉弧)....
不知道是否可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可取!淘汰技术!

网友B:
为防拉弧是否可在铜排上加热缩管,
个人认为快熔不必加,对模块保护效果不好。

网友A:
大家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控制柜设计的有问题!我们这个系列一年也用不少!云南、贵州、东北、内蒙都有,就从来没有问题!不用考虑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要知道:该系列机一拉弧不是闹着玩的,关键是可控整流模块上的那板,一拉就直接串高压电到驱动板,直流铜拍一拉直接给控制板致命的打击,该控制板无任何防护(只凭一点绝缘漆),直接靠在铜拍上,非改不可,但是怎么改......吃力了

楼主:
瞿工:控制柜设计的有问题?应该给我们修改呀,免得我老吃苦头....我也这样怀疑,但是没有说服领导,我自己从联光拿货,也没有一台出故障呀.....因为这柜的设计,南京小刁她们也看过,没有什么不对呀...

网友A:
南京那帮人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