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一定要有原点吗

楼主(2006-08-27):
没有,会有误差累积吗?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让人不知如何回答………………
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B(2007-10-19):
各位兄台 请指教:
        我目前要用白山的步进来做传动,但我需要一个精确的原点,请指教

网友C:
步进电机不需要什么原点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会自己找原点...

网友B:
小江你好: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机器要求一个精确的原点,伺服电机当然可以给我提供一个比较精确的原点,但我现在用的是步金电机,   我的机器是碰到行程开关往回走找原点的

网友C:
用个限位开关作原点...正确阿..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加编码器可以解决,不过实际还是要考虑设备本身情况

网友E:
如果是往复运动可以不考虑累积误差.单向运动一定要考虑累积误差的,必须有原点.

网友F:
机床上往往需要原点,包装设备上常常不要原点.要不要原点看用在什么地方,看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G:
加传感器解决!

网友H:
一般不会累计,不过还是加一个的好,需要考虑种种以外

网友I:
我们获得精确原点的方法有几种呢?

网友B: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J(2007-11-21):
步进电机通常是以接近开关作为机床原点

网友K:
DGHUANC 你好!能告诉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B:
我就是用的接近开关

网友L(2010-01-05):
相对值控制可以不用原点。

绝对值控制一定要有原点。

网友M(2010-07-08):
深圳瑞德赛博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redcyber.cn/,专业从事电机驱动和数控系统的研发应用、系统集成、设备改进、并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欢迎来电咨询0755-33643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