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米龙门刨应采用多大直流电机合适

楼主(2006-08-27):
   我单位有一台采用直流托动的4米龙门刨,现配65KW直流电机,总怀疑功率太大,又不知应该用多大的电机比较合适,请高手指教,最好连选配方法一并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首先要清楚你所设计的刨床最大切削力是多大,这样就不难确定你的电机功率了。记着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B:
我有一台欧陆180A直调你的系统需要吗LSM5180@163.COM

网友C:
你为什莫不用变频电机呢?我已用变频改造两台,用22KW电机和30KW变频器足够了。

网友D:
TO: 小尖刀
您的感觉是对的
设计时选型大
因为龙门刨直流电机选型时
力矩:按左侧,右侧,上侧2个,共四个刀架同时工作时所承受的
     最大阻力矩计算
速度:按床身高速后退的最大速度计算
而最大阻力矩与最大速度计算一般不会同时出现
为了满足生产要求因此此电机较大

若改造
用开关磁阻电机
  或变频电机
只要
力矩和速度
满足要求
可以选小一些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