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FX1N-MT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6-08-27):
大侠.高手们:
     请给小弟指点迷津!小弟现要改造一个项目,由简单的气缸拉料改造为伺服电机拉料,伺服电机是三菱,伺服驱动器是三菱的MR-J2S-40A,PLC是FX1N-60MT,现在手头上只有简单的接线资料,由于初次接触,有好多问题不明白:
1.伺服电机设置要两个行程,还要原点吗?我的项目的目的是代替气缸,不要原点可以吗?
2.电机的正反转如何控制实现?
3.电机正转后,要待另一个信号接收后,再反转,可以吗?
4.电机与PLC的配线,点样是最简单?
5.PLC的编程如何?
如有类似以上项目的高手,请多多指教,小弟拜谢了!!

楼主:
  大侠.高手们:
        总得给点指引,评论吧!小弟的方案急!!!!!!!

楼主:
  大侠.高手们:
      楼主,你要现身作主,救救我!!!!!!

网友A:
你好不知你有没有搞定,不过我略知一点.
1:你要设置两个行程你的意思是不是一个是正一个是反呢!不过可以明确说是要原点.
 2:正反转就是它的正负脉冲.
 3:可以.你可以行程开关等其它设备.
 4:三菱角手册上就有接线方法.
 5:用步进

        不知你人在那啊!我可以帮你不要任条件.电话13859266514

楼主:
你好:
   多谢指导,但有两点不明:
1:我有两个接近开关,一个做原点,一个做反转,可以吗?
2:我需要一个实例说明编程,你可以发来我邮箱fenghaibope@163.com,衷心多谢大侠!!!!

楼主:
高手:
     有谁能指引明路,小弟的PLC只能控制电机正转,不能反转;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DDRVA K500000 K100000 Y0 Y4;
DDRVA K100 K100000 Y0 Y4;我将K100改为K-100,但是还是不可以反转,烦请高人指点,指点!感激不尽!!!!!在线恭候!!!

楼主:
高手:
     斑竹,你要做主啊!小弟的PLC只能控制电机正转,不能反转;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DDRVA K500000 K100000 Y0 Y4;
DDRVA K100 K100000 Y0 Y4;我将K100改为K-100,但是还是不可以反转,烦请高人指点,指点!感激不尽!!!!!在线恭候!!!急急急!!!!

楼主:
本论坛太保守了,没意思!失望!失望!难道中国人就是这样.........都是自食其力........

网友B(2008-04-17):
都是留一手的人,我都想帮你,可惜我的资历可能比你还浅,我也是想来多学点东西的

网友C(2008-11-20):
时间这么久了,也许你都解决了。有空来看看吧。我刚试验的。

要实现反转,并不是改速度。而是改方向控制点,你的程序应该是Y4,ld m8000,rst y4,ld m8000 ,ref y4 k1.

把y4一直复位,不断刷新输出,这样方向就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