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白芷灯和日光灯同样功率耗电为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2006-08-27):
请教各位师兄,白芷灯和日光灯同样功率耗电为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我想同样功率的灯耗电是一样的哟,不然它为什么称同样功率呢。
我想他们只是称自己设计的灯(日光灯或节能灯)同相同功率的白炽灯相比较发光强度要高些和光线要柔和些。
不知能否简单的这样理解。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我们在电工培训学习时老师说不一样,说日光灯耗电多一点,这个是在实际使用中测出来的。问他时他就叫我问其他的老师。唉。。。。。。。
我想是不是在电压低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不知各位大哥有何高见?

网友C:
电耗等于功率乘时间。

网友D:
日光灯还得加上镇流器的耗电量

网友E: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A:
我觉得可能这么说,
理论上讲镇流器是蓄能元件,它不耗电,但实际中线圈有电阻,铁心可能有涡流发热,所以也要消耗一定的能量,至于日光灯因镇流器而比白炽灯多耗多少电能,这一点我确实没细想过,更没测过。
若要测试的话,我想要用有功电能表来测才行,因日光灯电路中加入了电感线圈使其电路中有了无功电流。
不知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网友F:
一个是感性负载一个是纯阻性负载,感性负载有无功功率。

网友G:
白炽灯标称功率为实际消耗功率。例40瓦白炽灯24小时消耗电能0.96kw
日光灯标称功率一般为灯管功率。灯管功率消耗功率加上镇流器消耗功率才是实际消耗功率。
人们用灯的指标是照度,因日光灯电光转换效率高,40瓦相当于100瓦白炽灯照度。白炽灯顾名思义工作在白炽发热状态电光转换效率低,便宜

网友H:
功率因数不同.

网友I:
大哥不是这样的@!!!!
那是有一定道理的!!!!
跟无功有功有关!
是省很多电的@
那个镇流器没有那么耗电的@@@@!

网友J:
下面引用由CPU-Z在 2006-9-1 13:43:00 发表的内容:
白炽灯标称功率为实际消耗功率。例40瓦白炽灯24小时消耗电能0.96kw
日光灯标称功率一般为灯管功率。灯管…
--------------------------------------------------------------------------------------------
支持,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