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6-08-27):
各位老师好,我是刚从事工控这个行业的,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的6SE70变频器+西门子PLC400作纸机传动控制.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电机上的编码器坏了应该怎样处理呀?(在不影响停车的情况下)

楼主:
帮帮我好吗?

网友A:
电机上的编码器坏了设备还能开吗?应该跳停了吧,更换一只就行了

楼主:
急,可以帮帮我吗?我的QQ394635830

楼主:
谢谢你啦
必须要硬换吗?但我现在没有备件,是不是在变频器上设置一下参数也可以呀?

网友B:
系统没有编码器,相当于人没了眼睛,没有眼睛,看不到前面路的情况了,怎么走路?电机没了编码器,没有反馈信号,控制系统就不知道电机处在什么位置,以什么速度运行,是在正转还是在反转,如此则怎样驱动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无私的帮助,因为我是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厂的电机用的是上海一家电机厂的变频电机(这里我就不具体说是那儿个厂啦),电机上的编码器用的是欧姆龙的,好多编码器按装的和电机不同轴,这样是不是很容易损坏编码器呀?

网友C:
编码器绝对要和电机同轴安装,如果不同轴是很容易损坏的,一般而言变频电机是不会存在这种问题的。

楼主:
我们厂纸机传动用变频电机做速度控制,如果编码器坏啦,必须要全线停车吗?

网友D:
楼上各位不要主观臆断好不好?
没有编码器电机就不能开了吗?
6SE70绝非大家想像的那么弱智.
我希望各位真诚一点,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不要误导别人.

如果此传动点的控制要求不是太精确的话,完全可以将编码器屏蔽掉,
修改参数P100=3,P130=10即可!

网友B:
to 权典青衫

既然人家系统上有用到编码器就一定派上了用场,你在不清楚人家系统要求的情况下,就主观臆断要人家屏蔽编码器,有可能害到人家设备工作失常,生产出来次品,甚至整个设备的损坏、出现人身安全事故,如此则罪过大焉,这才是误导别人,有失真诚。

网友E:
我同意
在不清楚人家系统要求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以安全为主

网友F:
通常情况下,编码器在造纸设备上起到速度反馈的作用,保证匀速运行。对于你的系统,大家不甚了解,发言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你自己要清楚,编码器故障的电机在系统中所担当的作用,可不可以单独停机维修。

编码器坏了,应该是要买个新的换上去。本公司可提供多个品牌的编码器,Nemicon,SICK,hengstler,lika,等,欢迎垂询!
QQ:329360862/13370269729

网友D:
唉,这里的菜鸟越来越多了!
我就是做西门子传动的,并且专搞纸机,哪里该不该用编码器我还不清楚吗?
大家看看于小辉的留言,仅仅是速度控制而已.变频器内部计算的速度完全可以满足一般传动点的控制要求.
编码器当然最好要用,不过作为临时措施,屏蔽编码器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为了一个编码器而停机?一台编码器最多才万把快钱,可你知道在造纸厂停机一次的损失吗,何止几十万!

楼主:
谢谢权典春衫,我还想再问一下,我们厂的是变频器+PLC+DP通讯的,只改P100=3,P130=10就可以了吗?别的都不用改吗?

网友D:
当然,不需要再改其它参数.

网友E:
哦不的了
原来是高手

网友G:
像你们这种场合最好能订一些备件,像编码器这种几百块钱的东西都舍不得花钱,等出了问题后悔都来不及了。

网友H(2008-04-23):
在009状态下,把P060改为5,然后该P100=3,P130=10,再恢复P060即可,就这么简单

网友I:
坏了么再买一个,叫你们老板掏钱买呀!呵呵~

网友J:
你厂里的机器是不是张力控制啊,可以修改P100的参数,该成1或3,变成开环控制,最好是把在最后一个好的换到前面去,在最后一个单元改以后有这种情况可以试一下,

网友K:
借着这个帖子大家来讨论下造纸机上用的编码器如何,我知道MEYLE的编码器在这个行业中用的比较多,还有就是日本韩国的一些小型编码器。

网友L:
赞成暂时屏蔽到编码器,普通纸机对速度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

网友M(2008-05-29):
嘿嘿,编码器主要的给系统反馈一个信号形成闭环控制系统。不知道你们要求的系统高不高。如果不高可以临时采用电压反馈。

网友N:
据我估计,这个编码器的作用是速度反馈作为进料出料同步的,须知进料快则处理难,出料快则料断。这套系统不但在造纸上用,印刷、拉丝、抽丝什么的都要用,关键在于同步,如果同步要求低,料的柔韧好的话,也许真能把编码器省了,不过这样做次品和坏品率肯定要大大增加。

网友O:
cqboro Xcqboro

帖子:5注册时间:2006-12-19 14:00:00

嘿嘿,编码器主要的给系统反馈一个信号形成闭环控制系统。不知道你们要求的系统高不高。如果不高可以临时采用电压反馈。

相当正确

网友P:
没有编码器,只是变频器系统调节慢一点而已,

网友Q:
更换一个编码器或维修吧;

网友R:
把变频器设置开环控制应该可以应急,停机换划不来的。

网友S:
要求精度不高的场合可以不要也可以啊。

网友M(2008-10-10):
一般作纸机传动控制要求精度较高,那必须更换码盘。要求不高才可以通过电压反馈

网友T:
改成开环控制

网友U:
这么重要的电器配件,应该有备件才对.

再者,就算暂时屏蔽编码器,也不是办法,出了问题了,很麻烦,况且还影响安全性.出了安全事故,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V: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变频器用的也是西门子的70,把编码器去掉,用电压反馈,能顶到老板把编码器买回来。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唉,这里的菜鸟越来越多了!
我就是做西门子传动的,并且专搞纸机,哪里该不该用编码器我还不清楚吗?
大家看看于小辉的留言,仅仅是速度控制而已.变频器内部计算的速度完全可以满足一般传动点的控制要求.
编码器当然最好要用,不过作为临时措施,屏蔽编码器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为了一个编码器而停机?一台编码器最多才万把快钱,可你知道在造纸厂停机一次的损失吗,何止几十万!

值得借鉴,前提是不是高速纸机

网友X(2008-11-27):
权典青衫的回复很正确,皓月的补充也很伟大.中低车速纸机可以不用编码器,西门子的无编码器矢量控制也能达到相当高的调速水平,我们车速300米的纸机以前经常这么干的.但是等到发现编码器坏的时候一般就停机了,还是会影响生产的,我们现在换个编码器耗时才十分钟,参数改来改去的也麻烦,现在直接换了.还有一台200米车速纸机干脆把编码器全切除不用了,故障率降低不少,运行正常,但从速度曲线可以看出,与以前相比,调速特性偏软了些,

网友Y:
低速纸机传动,根本不要什么编码器,浪费钱.我做的一直用开环.

网友Z(2009-03-04):
有的传动点的编码器确实是可以不用的,比如负载较轻又不需要负荷分配的传动点,将变频器改成电压频率控制,速度反馈的值用变频器内部计算结果或用命令值代替。就提出的配置来看应该不是高速纸机,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A:
请教各位:我公司安川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多个损坏,电机型号NACHI MSM302Q7V,编码器型号MFE0011BONA.

请教各位这是哪个公司的产品?那里可以买到?各位可有替代产品?请大家帮助.

sunyi555777@sina.com

网友AB:
我司有大量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适合安川 ∑-Ⅱ系列伺服电机(SGMAH / SGMPH / SGMSH / SGMGH)等各型,该产品是高分辨率串行编码器(增量型 17bits),规格:由04AAA至1EACA都有,有意请联系0757-82702992  HTTP://WWW.FS-YYX.COM  价格优惠,质量保证。

网友AC:
去无影 说的方法很对。但是实际使用中会出现不稳定。因为你优化电机时代编码器。如果出现最好重新优化。

网友AC:
那位知道 一般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是多少米?它的信号线最多时多长?

网友AD:
编码器容易坏,一个是安装问题,另外是编码器本身质量问题,有些编码器电路相当简单,没有保护电路,容易坏,价格肯定就要便宜好多了.

网友AE(2009-04-08):
修改P100和P130,前提需要修改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