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的PCI-1710L卡的计数器

楼主(2006-08-27):
请问我用0号计数器是不是用GATE就可以控制内部时钟开始计数,软件该怎么设置才可以呢再给的LABVIEW的函数里用哪个来设置呢

网友A:
您可以上網找找 8254(82C54) 的 datasheet, 裏面有說明該元件的設定方式.

不單是控制 Gate (通常由週邊電路控制), 還要設定其模式與初始值.

楼主:
我通过GATE和地已经可以计数了,但好像数值不对啊

网友A:
8254 的數值, 在讀取前建議前將其 latch 住, 以避免 hi-byte 與 low-byte 正在更新而讀取到錯誤的組合. datasheet 中有說明.

楼主:
不好意思,怎么latch住,用什么方法呢,我用的是LABVIEW的软件,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Control Word 的 Bit-4 與 Bit-5 皆設為 0, 即是 Latch.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LABVIEW怎么控制他的位呢
还有我可以把卡输出的脉冲接到CNK0作为他的时钟源吗
我的QQ79365220你的QQ是多少,方便留一个吗

网友A:
Control Word = 00 00 000 0 (SelectCounter, R/W, MODE, BCD) = 0
所以寫 0 至 Control Word 即可 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