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这个触摸屏如何修复

楼主(2006-08-27):
公司新购进一台达5。7英寸十六灰度触摸屏,在韧体更新时突然断电,开机时蜂鸣器响起,且系统菜单被破坏,请问如何修复,有这一方面的修复软件吗?

网友A:
不是新购的吗,直接找他们换。

楼主:
找他们换太麻烦了,来回的时间太长了,有没有快一点的办法,自己修复呀,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谢谢。因为急用。

网友B:
重新更新韧体

网友C:
请"诚成"不要在台达PLC论坛发表类似广告的帖子!对于这样的帖子,一律删除。
请参照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7084

网友D:
重新更新韧体。如果通过USB不能正常通讯,可以使用串口下载更新。

楼主:
重新更新韧体已经是不可能了,他会提示COM Disconnelt!!.使用USB也不能正常通讯。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D:
人机上电后,插上usb电缆,电脑是不是会显示找到新硬件?你可以将人机电路板上的电池取下(需打开后盖)2分钟以上,重新装上后看电脑是否可以正常识别人机。只是后续保修可能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