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06-08-27):
我在工厂遇到一个问题 无功补偿柜刚上电时功率因数接近1 过几个小时后 功率因数就滞后很多 而且电容全投上都不管用  断电重启后又正常了  如此反复  头疼啊  负载基本都是电阻性负载 请各位大侠指教为谢

网友A:
如果负载基本都是电阻性负载 。那还有必要补偿吗?

网友B:
b  zd  不知道

网友C:
电容柜上的控制器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D:
滞后很多,那是多少呢?

自动补偿控制器是否工作正常?

请楼主下次最好写全哈。。

网友E:
什么原因?我也想知道!

网友F:
   可能全是电阻性负载吗?还有会不会是电容不够。

网友G:
如果负载基本都是电阻性负载 。那还有必要补偿吗???????????

楼主:
现在供电局要求必须投上无功补偿柜 补偿的时候电容全都要投上 我也怀疑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H:
怀疑可能是电容老化被击穿,但又没有全穿,象这种问题应该问问供电局才对,还有你们是什么设备啊,全是电阻性负载,不会全是发热管吧,一台马达都没有?

网友I:
电阻性负载没必要补偿吧?

网友J:
 电阻性负载没必要补偿

网友K:
是不是控制器有问题?死机了!

网友L(2008-05-23):
把电阻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搞清楚

网友M:
有的功率控制器造得不成熟就推向市场。我们就试过这个问题。估计是你的控制器有问题。

小俊!

网友:
路过,不懂,太专业,学习一下喽

网友N:
估计是你的控制器有问题。电容检查过了吗?建仪楼主把投电容和不投电容的功率因数比较一下,并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O:
电阻性负载,补偿什么???

网友P:
最好是找个功率因素测试表量哈,控制器检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