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触摸屏与MPI通讯超过9台

楼主(2006-08-27):
各位大侠们:
  哪位高手知道哪个品牌触摸屏可以在siemens MPI系统上挂九台?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工程,诚心请教!!!谢谢各位!!!!!!

网友A:
MPI好像只能挂接一台

网友B:
可以使用施耐德电气的XBTGT.最多可挂靠126台.每一台可配置不同的结点.

网友C:
何必一定要都挂在MPI上呢?一个屏通过MPI和S7-300通讯,其它的可以通过以太网口访问MPI上的屏,屏的属性可相应的设置为主和从。
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欢迎垂询!
QQ:329360862/13370269729

网友D:
德国VIPA的屏就可以连多台PLC,DP/PMI都行。
德国VIPA源于西门子,生产兼容S7300的模板和CPU还有触摸屏,新出一款CPU兼容S7300但速度快过416近十倍。
欢迎垂询!QQ:93224362/TEL:07552533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