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于:omron PLC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06-08-28):
可否将两个PLC的输入信号并接在一块,PLC DC电源的COM并接在一块,如:C200HX ID215 100.00& CPM1A 000.00并接在开关的一端,另一端接COM,用做两个PLC的输入用?

网友A:
一个中继20多元!并接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分清两个系统分别是怎样接的,com接的可不一定都是直流电源的-呀!但是还是建议用中继分信号,让两个系统不要窜到一起,影响系统可靠性。

网友B:
对头!我爱我家说的有道理,能分开的就分开,安全稳定是第一位的,成本价格是其次!

网友B:
? 怎么发了这么多次?

网友C(2006-10-15):
可以是可以,如果两个系统的开关电源都是omron的,因为omron的开关电源支持并联,但是感觉这种接法太不正规,可以在开关上添一付触点。